CC3D飞控 调参问题。。。。。。。

楼主(2015-01-08):
为什么我的3个 CC3D飞控都只能用14.01版本 之后的14.06 和14.10都无法正常调参
14.06和14.10接了数据线之后只显示了水平仪 其他的都系都是没有反应。固件升级也不行。。。。主板状态显示无连接

网友A:
难道是碰到了传说中的山赛,我买的75元带黄色壳的那种都正常刷固件,现在都接上MINIOSD了,GPS也可以接,一切正常呀。

网友B:
固件升级不行,就重新刷一次新版本试试!

网友C:
按泡泡大师的方法 检查下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