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隐形战机首飞,问题多多

楼主(2015-01-08):
朋友买回一架三角翼没玩送给我了,装机后放了很长时间,今才想起来去试机,首飞还算成功,小炸两次。整机性能一般,总结一下首飞的问题。
整机重量,3S 2200mah电池是450g,3S1300nah电池是400g,2212 2200KV电机,第一次用2200mah电池,5030桨,80%油起飞,拉高速度感觉无力。第一个降落后换成6035桨,改善不明显。第二个降落后改成7035桨,速度明显好转,但是不能做横滚,全油做翻跟斗感觉后续动力不够,垂直拉高也不理想。重新改正,下次再去试试

飞行前照片

1、翼尖太单薄,也不知道是我装机不好还是怎么了,在空中有变形。

2、不管是1300mah电池,还是2200mah电池,原机电池位置飞时,低头很厉害,无法做到关油滑行,关油后严重掉高度。电池需要向后移2/5才好。

3、舵机安装板单薄,降落容易拉伤。

飞机无法做到横滚,筋斗都无法做到,感觉后续动力不够,垂直拉高也不完,可能跟这副翼有关,有点,因机头过重,副翼需要上翘,无法做倒飞。嗯

小炸两次,机头有小伤。后来起飞用大仰角抛开,才没炸机。

网友:
KT本身气动就不好

楼主:
有视频可以看,正在上传

视频来了

网友:
这种机没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视频可以看,正在上传

做等视频

网友A:
平尾混控吧,横滚是要掉高度的,用7寸桨不怕烧电机么

网友:
低速飞飞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是技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技术的问题吧?

有可能

网友:
楼主哪的?你这个飞机和我对面寝室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C:
解决方法  换6X4马刀桨立马动力十足。。。你这个几毛钱的桨效率太低。。。

我飞板机全用100%舵量 随便翻随便滚。吊机也不算事的,动力十足。。刚刚开始也是用这几毛钱的桨,声音是很大就是没力。。。换了马刀桨 太给力了。。

网友:
老的XXD黄桨小孔桨是垃圾桨的代表,特别是这种高KV上用无力而且会破桨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尾混控吧,横滚是要掉高度的,用7寸桨不怕烧电机么

还好,现在是冬天,用大桨后手摸电机暂时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  换6X4马刀桨立马动力十足。。。你这个几毛钱的桨效率太低。。。

大有可能,在这种壮态下,马刀只能好些,当时忘记带了,找时间再试试

网友:
KT动力本身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