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DEVO10加高频头刷SUV固件控JD385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08):
新手小白,入了一台华科尔的 DEVO 10,同时加了A7105和24L01的高频头,固件刷了SUV的3.5.3.在模拟器练手一段时间后,又按论坛里各位老大介绍的,入了金星达的JD 385练习.现在问题来了,看各位老玩家都说选择V202协议后可用DEVO 10控JD 385,但我按我搜索的内容试了很多次,却始终没成功.现象是在无论在JD 385上的灯快闪还是慢闪的时候,选择控上面的对频,都没有任何反应,感觉是没对上频。所以请教一下:
1.首先一个,是不是加的高频头加错了,根本就不支持?
2.DEVO 10用SUV的3.5.3固件,如何设置才能控JD 385,最好是从新建模型开始,确实是新手小白,希望老大们指点的时候,步骤能详细点.当然如果有现成的配置文件,不胜感激!
3.用DEVO 10控JD 385,该如何对频.
先向各位老大谢了.

网友:
这样也行?  你说的设备我都有  回头我试试

网友:
金星达 JD385?

楼主:
对的,金星达的JD385

网友A:
我是金星达、伟力911、伟力913、伟力977都能控制,977用的是别人配置好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金星达、伟力911、伟力913、伟力977都能控制,977用的是别人配置好的文件,

前辈,方便共享一下这些机型的配置文件吗?还有,在对频的时候该怎样操作呀,我始终没对上。

网友:
用的是这两个模块

是这样装的

网友A:
JD 385,对频,先开385,再迅速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 385,对频,先开385,再迅速开控。

我也是在385通电后,立即开控。然后在385上灯快闪和慢闪的时候,分别选择对频,385都没有任何反应。还有我看你发的链接,977的配置文件可以用在385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385通电后,立即开控。然后在385上灯快闪和慢闪的时候,分别选择对频,385都没有任何反应。还有 ...

不行,977是六通3D直机,配置复杂点,其它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977是六通3D直机,配置复杂点,其它都简单。

我的问题感觉是24L01这个高频头没工作,在385开始慢闪的时候,用控对频,385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