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外快门控制器抽风

楼主(2015-01-08):
我的红外快门控制器前段时间还是正常,后来飞机作了一番调整后,一上电就不停拍照片(我原来好像是关控也不停拍照片的),我用的三段开关,从边上往中间切,也不管用,开关拨若干次后,拍照停止了,但又开始录像,再拨若干次,录像停了,又开始不停拍照……

按理是三段开关从中间往一侧拨,是拍照,如果不想拍了,再往中间拨;往另一侧拨,则是录像,如果要停止,则往返拨两次即可。

现在却完全乱了,不听指挥!不知何因。

刚才怀疑关控不停拍照是因为设置失控保护时没把这个三段开关放在中间位置,于是重设了遥控的失控保护;
又怀疑连接红外控制模块和接收机的信号线接头接触不良,于是重做了头子,接上后上电……

情况却又变了——

现在是拨这个三段开关,红外模块完全没动作了,既不拍照,也不录像!

上电的时候红外模块蓝灯会闪一下,我设的是索尼相机,应该闪一次,看上去自检是正常的。

为了测试,有用手按红外模块上的小开关,发现可以发射红外信号,相机可拍照一张……

可是,为毛插上接收机却没反应了呢???
---------------------------------------------------------------------
最新的情况又是这样:

重新上电后,又是抽风:连接拍几张照片,接着连续短时间录像(自己开始、自已停);然后又接着连续拍照,再连续录像……如此反复,永不停止!我也是醉了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斑竹留)
---------------------------------------------------------------------

原以为是红外控制模块坏了,网上又买了一个,装上一试,竟然跟前面的一模一样,还是不停的乱拍,根本不定遥控开关的指挥!

我也是醉了
---------------------------------------------------------------------
问题解决了。昨天在模友悠悠的帮助下,通过替换把查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发现通过滑环走的红外快门信号线与其它线路部分串线,导致信号控制受干扰。
最终解决办法是改造线路,放弃从滑环走信号线方案,直接将此路改接云台上的第二接收机,问题解决。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接收机端到红外模块的信号控制端 线路是通的

网友A:
红外的……本来就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本来就容易受干扰=.=

晚上在家试有什么干扰

网友B:
不建议用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红外

那用什么,请教!

网友C: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如说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如说不用

嗯嗯,不用红外那怎么处?

网友D:
检查遥控链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不用红外那怎么处?

做红外窗口,和红外控制器对接的遮光。。。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遥控链路试试

能否指导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E:
红外的,能传多少远?最多也就几十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的,能传多少远?最多也就几十米了。

你没懂这意思,是装在云台上的,紧靠相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没懂这意思,是装在云台上的,紧靠相机

原来是这样子的,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子的,谢谢!学习了。

嗯嗯

网友A:
装云台上,然后用红外控制相机上的红外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云台上,然后用红外控制相机上的红外接收吗…

是的

网友F:
光线干扰,我准备自制电子快门,等我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线干扰,我准备自制电子快门,等我好消息😊

关注

网友:
光线有干扰,应该用黑胶布做好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