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上的两种方法设置失控保护的那个好?

楼主(2015-01-08):
摇控器的两种方法设置失控保护的
第一种是:将GPS通道 一键返航通道 油门百分之50 这三个一起设置在失控保护的选项上,当飞行器失控时,接收机就会起动一键返航的功能。
第二种是:常用的失控返航就是在失控保护选项上油门百分之0当飞行器失控时飞控就自动返航。
两种方法那个好?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
一般都是第一种吧

网友B:
油门百分之零不一定会返航,至少nazav2不会

网友C:
第一种就是把当飞行器失控要返航时所需要的参数存在接收器上。 一旦接收器检测不到发射机的信号,就会给飞控发出之前的失控返航的参数。

网友D:
你只要设置了接收机给飞控的一键返航通道,其他通道再怎么设置都是徒劳,因为飞控检测到一键返航以后,飞控会根据自己的指令返航,其他通道再怎么变化都不理会。

楼主:
那看来还是用第一种方法好!

网友D:
失控返航时,不管你接收机油门通道设置多少都没用,飞控自主控制,除了夺回控制权的通道按照飞控操作流程夺回控制权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