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楼主(2015-01-09):
可否用混控實現一健返航?

网友:
lite 本来就可以返航啊,混控返航?

楼主:
我不想關控,想好像v2那樣一健返航

楼主:
搖控上設定是可以的,實際不知可不可以實現

网友A:
可以的,我发过一个帖子但没人关注,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发过一个帖子但没人关注,你可以看看

你说的帖子的地址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帖子的地址是?

就在下面

网友C:
返航点锁定,然后往回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航点锁定,然后往回拉杆

這個都是一個好方法,起碼自主控制,個人都安心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想關控,想好像v2那樣一健返航

lite和v2都能锁定返航点,直接拉回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调节舵机行程量和微调,或者刷v2固件以后直接可选

网友:
APM一键返航毫无压力。

楼主:
刷v2,之後飛控是那個位是接駁返航通道?

网友D:
V2好用啊

网友(2015-02-19):
D10控,选一个两段开关,混控设置一键返航,不用关机,挺方便。

网友:
刷V2固件吧。LITE实在是飘得厉害,DJI真TM不厚道,最基本的稳定飞行还故意做个BUG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