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僵精灵2V+两点问题请各位多多帮忙感谢了

楼主(2015-01-09):
刚刚收了一台二手的精灵2V+  回来直接就飞了  卖家把参数都调好了  GPS模式下相当稳定   但是我下载了精灵2V+的驱动程序 和调参软件都是按照教程  一步步装的   就是连接不上电脑  用家里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试了都连接不上  很困惑  还有就是看精灵说明书说原厂电池在飞20次循环以后要彻底充放电一次  这个彻底放电 我想知道给位都是咋放的  以前飞固定翼 用的电池直接充电器就能自动放电  这坑爹的大僵智能电池连放电功能都没有我想知道全部放光电可怎么放  你们的电池20个循环以后都彻底充放了一次吗  能否教教我放电的方法  还有就是这样做到底有必要没有 多谢各位了  新人需要老鸟们的热心帮助和鼓励

网友:
你电脑系统是win7吗?有些电脑系统如果缺少文件好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关于放电问题,你可以上电悬停(快放),或者上电待机(慢放),然后彻底充放电一次据说可以减少阻尼,提高电池性能,是有必要做的,平时不要满电储存,30%-50%电量储存为佳,随用随充…

网友:
我看过有人说,按照说明书放到8%,电池会有问题。我准备,每次飞到20%左右就不玩了,这样,不用担风险,万一放的不好,电池就废了

网友:
1。 GHOST系统缺少文件 所以不认精灵需要网上下载两个系统文件,具体搜以前的帖子
2.想快速放电可以直接不上桨放在家给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