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动力问题

楼主(2015-01-09):
我有个函道灰机 ,原配7.4V电池 ,现在考虑入手14SG ,且市场流行11.1V 锂电 ,想知道用11.1V的话对灰机有影响没有?

网友A:
可以 电调能受得了就好

网友B:
50涵道吗,小涵道飞机对重量的要求相当高,换3S电池可以,但是重量最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电调能受得了就好

灰机一直放在家   最近一直潜水 多多学习  还请各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涵道吗,小涵道飞机对重量的要求相当高,换3S电池可以,但是重量最好差不多的

你说的对 原配的电池相当不耐用  我就灰了一次  机头刚起来AI   就坠机了 幸好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电调能受得了就好

设置电压是否可以避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电压是否可以避免

要看你什么电调 你看看电调说明书 会写支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什么电调 你看看电调说明书 会写支持的电压

多谢了 ,不过在我印象中只是解说怎么装机 。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不过在我印象中只是解说怎么装机 。

貌似是50ESC

网友C:
电调看支持到多少S才行,如果只能支持到2S,你上3S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看支持到多少S才行,如果只能支持到2S,你上3S就烧了

原来如此 ,市场普遍流行 11.1V ,7.4或者8.4的很难买到 。 或许灰机只能闲置了 。

网友D:
电调上都有说明,电机也是,只要在范围内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上都有说明,电机也是,只要在范围内都能用

都怪当初没有好好看说明书了 。

网友D:
铭牌上也有写,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铭牌上也有写,能看到的

回去了我瞧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