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与2204实际飞行对比

楼主(2015-01-09):
昨天新装一架260,用的2204电机配6045加强碳尼龙桨,上2200电池带全部设备全重572g,26%油门就能起飞。对比1806配5040桨全重515g,至少37%才能起飞。油门相差这么多,而且还重了将近60g。2204配6045桨效比1806配5040高很多啊,同样的电池带2204比1806飞的时间还长点,而且动力余量是相当的足,飞起来那叫一个暴利。看来就是上3500的电池飞着玩,续航20分钟也很有可能。这两种配置各有优点,1806适合小环境中速穿越,稳还跟手、2204适合大场地高速飞行,那速度与操控是相当的爽啊。昨天出去忘带电池,就飞了1个电,还没录像,等这两天风小点上视频看看。
悲催的风力

网友:
楼主2204什么电机?或者kv 值是多少?

网友:
对比1806配5040桨全重515g,至少37%才能起飞。油门相差这么多,而且还重了将近60g
貌似不能这样对比的吧 感觉像偷换概念了~

网友:
我手里的2204还没换上呢,机架上是1806,有时间换上试试,正好打算小机架上装摄像头啥的,重量增加后估计上2204要从容一些

网友:
擦,你这风厉害!虽然我也在6级北风了飞过,但是现在我这三级风就舍不得拿飞机出去飞了

网友:
有比较,才能发现哪个配置更好

网友:
2個电机的KV差不多 , 当然是6寸比5寸的力量大得多 !

1806都可上6寸 , 公平的比併 , 就是1806及2204 都用6寸来测试 !

网友:
或者都用5寸測試

网友:
很想看看视频效果

网友:
你这样对比 毫无对比性 我1806 上6030  就比上5寸的飞的久  起飞油门也小

网友:
虽然你的对比不尽客观,但是结果是对的...2204是比1806暴力!

楼主:
我再详细比较比较,单看数据确实有点片面,但是1806配5040、6045我都飞习惯了,所以才说的有点片面。事实就是,1806配6045起飞油门要高得多,力量也小,飞不出2204的感觉,但是2204配5040能飞出1806的感觉。。。。

网友:
刚入穿越的,飘过
入的2204

网友:
桨不一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
同样的电池 不同的配置可以比较的!比较续航、比较手感、比较载重。。。。

网友(2015-12-07):
1806配2200电池是不是略大点?

网友:
  通常无刷电机动力粗略估算为截面积与高的乘积,这样算下来,1806与2204数值差不多(18*18*6=1944相比22*22*4=1936),而且动力相当的电机通常扁一点(也就是口径大的)的轻些,工艺材质区别不大时1806较重。个人觉得动力参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暴力与否取决于KV值,越高越暴力,理论依据是根据旋翼飞行器最大速度限制一说来的。众所周知真实单主翼直升机的时速通常超不过400KPH,是因为相对于前进方向左右两侧主翼的瞬间空速有很大差别,因为与旋翼线速度与地速叠加后一个加一个减,空速可能会降低到失速区;而航模电机的KV值有很大的范围,很好理解同样动力性能下KV越大越暴力。欢迎补充,不喜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