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老田宫单电机波箱怎么控制

楼主(2015-01-09):
原理我知道是用
舵机
控制转向离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在TK22或者灿总的电调声组上怎么连接控制

网友A:
像这类的方式,在接收器到声组的信号线是不变的,但在前进与方向的信号线分给舵机与马达的电调(新增,主马达也可以换成无刷),应该是最快的方式。就是将TK或灿总的电调声组当声组及用他们其他功能。

网友B:
这个东西属于古董了,我记得是舵机控制的,不知道单独给遥控器开一路能不能行??或者咨询一下烁总和TK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