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升机桨叶越多越稳定吗?

楼主(2015-01-09):
如何调校出有真直升机那样稳定的操作手感,自己的450感觉太灵活了,在模拟器里面的那个5桨直升机飞的就特别的稳,是舵机速度的缘故吗?我把舵机的速度调慢会有那样的手感吗

网友A:
舵机速度貌似没法调慢吧?不是很确定
舵机自然是越快越好,你倒是可以考虑调一下D/R和EXP
模拟器里应该是飞机大,所以稳,应该和桨叶数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飞机越大越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速度貌似没法调慢吧?不是很确定
舵机自然是越快越好,你倒是可以考虑调一下D/R和EXP
模拟器里应该是 ...

k8里面敏捷度是不是调整舵机速度的,舵机速度越快操作起来难度越大?

网友:
买台800 包你稳

网友:
越大越稳,转速越高越稳,你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转速,自稳性会变好(陀螺效应),另外可以试试调exp,把手感调的更加细腻

网友:
上800E DFC  小鸡怎么搞都是这个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里面敏捷度是不是调整舵机速度的,舵机速度越快操作起来难度越大?

不知道啊,没用过K8。舵机再慢也差不了一点点,舵机速度都是0.1s 60度甚至更快,我个人认为调了区别也不大。
我一开始飞的时候就是把D/R调到60%左右,就很稳了

网友:
桨叶越多越稳定,因为桨的效率越高,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越大越稳是硬道理,你飞飞cp再飞450就不觉得灵活了~~

网友:
6ch=cp=collective pitch

网友:
减低大小舵量,稳到老太撒尿

网友C:
飞共轴双桨是最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共轴双桨是最稳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