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友求助线圈问题

楼主(2015-01-09):
我的一个小电风扇烧了,闲来无事想重新绕一个线圈,无奈苦于无电工知识,想求助于万能的论坛。该线圈铁芯直径18MM,线径0.O8,匝数不详,电压220伏,功率20瓦。现在网上能够买到的漆包线直径为0.14的。请各位大侠帮忙计算一下需要绕多少匝(最好能有计算公式)。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大侠肯帮忙吗?

网友:
1、个人认为没必要修了;
2、网上买漆包线,光邮费到实体店购买也用不完;
3、你没有电工基础,还是算了吧

网友A:
是图上的那个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上的那个线圈吗?

是的,就是这个线圈。3楼的朋友说没必要修了。说实在的买一个小电扇也没有多少钱,修这个东西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否则退休后也没什么事好干,不如找点事做做,就权当是一种娱乐吧!再说如果能修好的话,也有一种自我欣赏或者说自我满足的心态。许多小东西并不值钱,但本人还是愿意修修补补的,一来是作为休闲,二来东西能修不修丢了的话太可惜。谁叫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见了啥都想拆了练一练手艺的坏毛病了呢?

网友B:
这个线圈可能有8000~1万圈,一般是数拆下的圈数,看线的颜色不像烧了,
一般是引线端断了,最好不换线径,圈数不能少,少了会发热。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就是另一头断了,把线原样绕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圈可能有8000~1万圈,一般是数拆下的圈数,看线的颜色不像烧了,
一般是引线端断了,最好不换线径, ...

这个线圈线圈经检查确实是烧掉了,连外面包裹的绝缘胶布都烧的粘在线圈上刮不下来了。线圈的匝数只能靠剪断后一圈一圈的数了,不过,即使是知道了匝数,因为线径的改变(由原来0.O8变为0.14),恐怕匝数也应该相应的改变了。线圈原来从中间断过一次,已经修好过又使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次是第二次坏了(烧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线圈。3楼的朋友说没必要修了。说实在的买一个小电扇也没有多少钱,修这个东西只是作为一 ...

可能没有坏吧?
如果线圈上包的塑料皮没有化,一般来说是不会坏的。还有就是线颜色,如果没有变色也不会坏的,一般可能只是线的接头位置断了,用表测下如果是通的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坏吧?
如果线圈上包的塑料皮没有化,一般来说是不会坏的。还有就是线颜色,如果没有变色也不会 ...

可能我没说清楚,线圈上的塑料绝缘胶布在高温的作用下已经烧焦变脆粘在漆包线上了,就是拿硬物刮都刮不下来了。线圈用万能表量过,已经彻底断掉了。现在就是想求助一个计算公式,以便重绕线圈。

网友:
不管你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绕线没错的话都可以转,只是最大支持功率不一样,线粗匝数少转速高功率大,线细匝数多转速慢功率小

网友:
你必须知道之前是漆包线匝数,不然你不能确定你绕出来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因为匝数多的线圈支持电压越高,比如你这个220V的电机匝数是1W,如果你只绕1000匝,那最大就只能用22V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线圈上的塑料绝缘胶布在高温的作用下已经烧焦变脆粘在漆包线上了,就是拿硬物刮都刮不下 ...

匝数-定要跟原来的-样,否则空载电流很大,容易烧掉。你买的线径粗了,只需计算下线框绕不绕得下。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点!如此说来,只需数出原来的匝数即可?如果大于(或小于)原来的匝数不多的话是否问题不大?或者说最好是稍微的多绕些圈数好一些?

网友C:
用原线径漆包线绕满即可,原老式机械转盘式电度表里的电压线圈是9丝的,适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线径漆包线绕满即可,原老式机械转盘式电度表里的电压线圈是9丝的,适合用。

谢谢!

网友:
多绕点没事,如果一点都不热,就是多了,可以折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