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飞行技术

楼主(2015-01-09):
最近刚入手v+,上手非常快,飞起来也是非常轻松。
刚开始练习一些基本的飞行动作,说明书里的飞行员进阶动作基本熟练了。
但是最近开始练习热点环绕飞行,就是类似电直刷锅那个动作的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不考虑机头方向转圈的时候毫无压力,但是一旦想把机头一直朝向中心点转圈的时候就晃来晃去的,非常生硬,总是不得要领。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传授一下,或者是正确的训练方法希望能指导一下。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這得看著手機飛!飛多了就會順

网友B:
yaw roll pitch 同时打..要根据不同情况调整三个的比例

网友C:
一边旋转一边转向,例如一边向左旋转,一边向右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得看著手機飛!飛多了就會順

嗯,我之前是看着飞机飞的,下次试试看手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w roll pitch 同时打..要根据不同情况调整三个的比例

就是这个比例太难掌握了,我现在不是偏到一边就是椭圆形,还有锯齿形,而且速度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边旋转一边转向,例如一边向左旋转,一边向右飞行

是这样飞的,但是比例控制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飞的,但是比例控制不好。

多练

楼主:
请教,如果开启nazam模式,利用航向锁定会不会容易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开启nazam模式,利用航向锁定会不会容易一些呢?

没玩过naza....

楼主:
练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