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 第二次试飞 结果飞丢了

楼主(2015-01-09):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Y2NjI2Mjk2==.html这是飞机飞丢前的第一个视频,,

万万没想到,原以为飞高点可以拍下全景,在转机头方向时 转乱了,分不清方向,一乱手脚,飞机越飞越远。先是100米左右图传先断,遥控器还可以控制飞机,飞机就空中飘着很久 不知怎么办,又一急 乱打方向杆。。。终于飞机炸机了,不知掉到哪里。。。

网友:
安慰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A:
就你这起飞的晃动看的我头疼...

飞远了多轴还是很好飞回来的..我之前发过帖子教怎么判断了...

先打pitch 或者roll 知道看出多轴左右移动...比如试出来哪个通道是右平移了..yaw右转90度..然后一直打那个舵不就飞回来了...

网友B:
手动模式飞的、。?

网友:
慰问一下,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起飞的晃动看的我头疼...

飞远了多轴还是很好飞回来的..我之前发过帖子教怎么判断了...

感觉有点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飞的、。?

那时真的很希望飞机有一键返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专业。

这有什么专业的..你自己仔细想想吧
不然下次这样的情况还是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专业的..你自己仔细想想吧
不然下次这样的情况还是飞丢

下次还是搞个有一键返航的,要不就不飞那么高

网友:
什么基础都没有的确实很难,还是老老实实从基本功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次还是搞个有一键返航的,要不就不飞那么高

我发现新手怎么都这么,,,,,,

到时候一键返航的时候..GPS丢星飞丢了你那时候要指望什么?

别以为玩多轴就不需要像固定翼和直机一样练技术了...只不过入门简单而已..最后该会的技术还是要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新手怎么都这么,,,,,,

到时候一键返航的时候..GPS丢星飞丢了你那时候要指望什么?

好吧,练好技术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新手怎么都这么,,,,,,

到时候一键返航的时候..GPS丢星飞丢了你那时候要指望什么?

同意你的意见 新手们动不动就自动返航 航线都还飞不利索 fpv就往人堆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