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航模电池的再利用

楼主(2015-01-09):
用退下来的锂电制做电热护腰,冬天外场飞可以取暖,有腰、胃怕受凉的都可以用上。本人一直腰椎间盘突出,一到冬天受凉就疼痛难忍,自从用了自制的电热护腰,入冬以来再也没犯过。
要点:加热片可根据现有的护腰选择大小,额定电压最好是7.4v,这样可以通过降压模块来调整所需的温度,必须要有电显否则过放电电池直接报废。非常简单看图。

网友A:
一块2200 3S能热多久?

网友:
太危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2200 3S能热多久?

要看电池情况,我用的3s2200mah飞450不到一分钟就报警,在此护腰上能用8小时左右。降压模块调至6.9v热量正好。

网友:
温度如何?

网友B:
直接拆成2S不是更省事 连降压模块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成2S不是更省事 连降压模块也省了

有降压模块的好处是可以调节温度,2-6s电池才能用。

网友:
很牛的创作力~再改付手套就更牛了

网友C:
楼主好想法,好手工,你的技术就跟你的腰椎间盘一样突出!

网友:
变废为宝

网友B:
楼主上教程吧 做个暖手袋 冬天外场飞 手不抖

网友:
可以考虑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教程吧 做个暖手袋 冬天外场飞 手不抖

也可以做个热袋,把电池放里面,省的放不出电来,拿瓶水也可以放里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教程吧 做个暖手袋 冬天外场飞 手不抖

好主意,手套背部一块7.4v小容量电池,里面放置一片小加热片,手套的姆指尖剪去,北方寒区可以考虑。

网友D:
做个电池保温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想法,好手工,你的技术就跟你的腰椎间盘一样突出!

楼主看到绝对是哭笑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电池保温箱

实用!这个就更简单,一个棉布袋里面一个12v的发热片,直接用3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