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冷了论坛清了,我来发个帖热闹热闹..发个自制的小玩意

楼主(2015-01-09):
由于最近不怎么忙而且又没有现成的金属件卖。所以就萌发了自己做个飞机上的金属件。其实就是个陀螺仪导板。富丽原厂件是塑料件,而那个塑料件又爱滑丝导致陀螺仪固定不牢。所以就。。。。新人发帖不喜勿喷谢谢大家合作!(没有任何宣传和诋毁任何人。只是喜欢,娱乐)

最后请教一下大神们。。现在尾巴有金鱼怎么调感度都无济于事,另外请教了一下朋友(就不一一点名了)都指出说金鱼尾是机械的不顺滑和不平衡导致的!!我想问到底这个是要求有多顺滑呢?身边没老模友请见谅.

网友A:
为毛楼主还能买到骚红色的冰人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楼主还能买到骚红色的冰人尾波

我早半年前买的,你说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半年前买的,你说有没有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半年前买的,你说有没有

反正我有!

楼主:
或者你可以把银色喷成红色的~~~

网友B:
事实证明就是有加工设备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就是有加工设备就是好!

买一台~~~

网友B:
我还没到玩模型那个能力,有的话一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到玩模型那个能力,有的话一定买

其实我的是工厂的。。。

网友C:
尾巴连杆拆掉 机子竖过来 尾滑块能自己滑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连杆拆掉 机子竖过来 尾滑块能自己滑到底。。

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滑一点?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冰人尾波没有冰人的标志

网友:
尾巴有金鱼尾应该不是不够顺滑吧 我的有点卡 也没有金鱼尾

网友D:
拆开检查,先单独检查尾推(可能性不高),看是否可以滑到底,然后尾桨夹(可能性有点大)看是否顺滑,不行就拆开一点一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检查,先单独检查尾推(可能性不高),看是否可以滑到底,然后尾桨夹(可能性有点大)看是否顺滑,不行 ...

尾桨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滑一点?

你看你是哪里卡 调整一下就好 假如是滑块和轴之间卡 用细砂纸磨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你是哪里卡 调整一下就好 假如是滑块和轴之间卡 用细砂纸磨下就好

我调整了变距连杆螺丝后不卡了。但是离那个自由滑下还有段距离。

网友D:
对啊,尾桨夹的轴承有些出问题的,转起来明显的就感觉很涩,不顺滑,要拆开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整了变距连杆螺丝后不卡了。但是离那个自由滑下还有段距离。

再试试吧 我弄的很顺滑 感度开满都没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尾桨夹的轴承有些出问题的,转起来明显的就感觉很涩,不顺滑,要拆开重装

浆夹转动不涩的,但是往外拉浆夹是能拉的动。

网友E:
注意关联部位垫片的应用,最小垫片可以用到0.1mm,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关联部位垫片的应用,最小垫片可以用到0.1mm,效果会好很多~

我想过~~貌似不好找0.1的垫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过~~貌似不好找0.1的垫片

这些需要自己动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需要自己动手弄的~

明白老。谢谢

网友:
要丝般顺滑

网友:
尾连杆拆掉(是尾巴一端),让尾中联与地面水平,两个尾桨都向下,都与尾中联成直角,推动尾滑套(或者尾桨向机身的左右拉开),能自由回中点(就是两尾桨在同一平面上),属于合格,不能的,换尾轴。还有就是尾中联是否完好,富丽全新的也有坏的。接下来就是桨夹螺丝不能太大力,可上一点胶(先用细铁丝粘一点中联的螺孔中,再装尾桨夹)。如果尾轴好,中联好,顺滑的,那么把尾桨夹扔了吧!

网友:
忘了一点,蟹爪的机率很小,如果是它,那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F:
没有电子称给尾组件称对称的重量,插一条光轴到尾中联孔中,上点502,放两碗中间,看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电子称给尾组件称对称的重量,插一条光轴到尾中联孔中,上点502,放两碗中间,看是否水平。

就是连中联一起平衡对吧

网友G:
楼主金属尾变距环哪里买的?

网友H:
无虚位,无卡涩就行。我的飞了300多起落了,有点小金鱼尾,是双推上面的螺丝被磨平了,虚位很大引起的。
金鱼尾90%原因都是机械原因,仔细检查。
还有一个问题是,锁尾舵机,你把锁尾舵机上面的球头装在最里面的一个孔上,大概7mm左右,就基本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虚位,无卡涩就行。我的飞了300多起落了,有点小金鱼尾,是双推上面的螺丝被磨平了,虚位很大引起的。
...

兔哥。。再现。。。我找到原因了差不多解决了。不过还有一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兔哥。。再现。。。我找到原因了差不多解决了。不过还有一点。

这几天发烧感冒的,难受的要命,今天来看看,就看到你的金鱼尾
都找到些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几天发烧感冒的,难受的要命,今天来看看,就看到你的金鱼尾
都找到些什么问题?

第一就是你说那个螺丝。第二我把爪蟹连杆松开。第三尾浆也松开有旷量。最重要就是排查到7075十字盘有问题。导致震动。换上原来富丽旋翼头飞机声音都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金属尾变距环哪里买的?

我这个是富丽的。。和冰人的移植能用。。冰人有的卖。单卖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富丽的。。和冰人的移植能用。。冰人有的卖。单卖也有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