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opro的童鞋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5-01-09):
前段时间在深圳一家大疆的代理商买飞机和Gopro 3+ 黑裸机,拍出的图片有严重问题,即图片中间出现一大块偏粉红色。
拿回商家想更个机,他们说是用了,只能返修,结果等了20天还没结果,我就崔了,就说给我换了个,我过去准备取回来,当场再试拍,结果还是有这个问题。
他们再拿另一台别的人返修机还试看,结果发现也有这个问题,难道Gopro的机子都有这个问题?2、3K的机子还不如其他几百元的机子啊,一批货有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都不知道。
我不接受,他们说同厂家再反馈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再等

他们说我要求高,我说这是图片最基本的要求,严重偏色,真的无法使用。
美帝世界名牌的东西做成这个样子?目前有点怀疑是不是山寨货。

刚开始拍的时候,因为都是在黄昏时候,拍天边出现偏色以为是晚霞色差,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照片都是这样。

各位童鞋们,你们有用Gopro 3+的,拍到图片发些上来看看,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

上图:

拍纯色的效果,也是中间偏红。

网友A:
估计是紫外线的原理,加UV镜试试。。。在有雾气的天气和高空环境,紫外线比较强烈,拍出的映像会蒙上一层蓝紫色调。因此,加了UV镜可以将紫外线吸收,排除紫外线对CCD的干扰,有助于提高影响的清晰度和色彩的还原效果。

网友B:
本人色盲。看不出

网友C:
各位,楼主买的是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紫外线的原理,加UV镜试试。。。在有雾气的天气和高空环境,紫外线比较强烈,拍出的映像会蒙上一层蓝 ...

Gopro也有UV镜? 如果偶尔出现这样我也宁愿相信是紫外线,但现在是所有照片都是这样,不管室内室外拍都是这样,但手机和其他相机拍又没有这种问题,这种相机就是一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楼主买的是裸机。

是的 裸机 ,裸机就一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那其他相机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色盲。看不出

呵呵,色盲

网友D:
相机有问题,不用说了,直接换

网友:
我的狗四没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裸机 ,裸机就一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那其他相机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哦

因为见到很多人反应说买的裸机有问题,怀疑是翻新机。没说裸机一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裸机有问题的概率大很多。也别去相信商家的话,有几个商家是诚实守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有问题,不用说了,直接换

楼主:
感谢上图,图很好

网友E:
裸机的原因吧 裸机就是质量不过关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见到很多人反应说买的裸机有问题,怀疑是翻新机。没说裸机一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裸机有问题的概率大 ...

谢谢回复,你说的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机的原因吧 裸机就是质量不过关的机

嗯,肯定是不过关的了.
相机是拍照的工具,我们要的是相机出正常的图片,如果拍出的图片有问题,就是不合格的相机。
如果是其他问题,如电池不耐用等。。不影响到图片质量,还说得过去,图片不行这相机就废了

网友F:
我的是有雾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有雾霾的感觉!

请上图来看看

网友:
我用的狗3,没这么仔细注意过,回头得看看了

网友:
楼主,这机的CMOS开始老化了,所以出现偏色现象。gopro裸机大多是使用过的回收机(不是故障机,只是有一定使用历史),机器老化程度各有不同,看运气了

网友:
图片确实有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