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地面站CPU黄色,MASTER CAUTION 红色 ,不能解锁

楼主(2015-01-09):
我的6轴290异性穿越,基本安装好了,不能解锁,GCS里 cc3d 地面站CPU黄色 ,MASTER CAUTION 红色 ,CPU利用率85-86%
不能解锁,不加锁电机可以启动。

难道6轴CC3D 处理器吃力?

换成4轴模式,CPU下降到84%, 不黄色报警了。

网友:
不懂帮顶,也打算入CC3D

网友A:
看到很多飞6轴的都没有问题啊,你试下刷最新1410

网友B:
换14.1的固件 旧固件 我也试过CPU报黄的

网友:
刚入穿越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很多飞6轴的都没有问题啊,你试下刷最新1410

一直是1410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刷最新固件

网友C:
先檢查接收機所有線是否接好,再刷板,

楼主:
一直是1410最新的后面准备换taulab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接收機所有線是否接好,再刷板,

可以正常飞行的,我用是S.bus 就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4.1的固件 旧固件 我也试过CPU报黄的

已经是1410了,准备换taulabs看看

楼主(2015-03-13):
升级到15.01,cpu使用率低了些,可以顺利解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到15.01,cpu使用率低了些,可以顺利解锁了

还有这回事啊?在哪里看CPU?

网友:
从新刷下固件就行,我原来也遇到过各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