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关于DJI-Inspire1有几个问题,求大神或者DJI攻城狮答疑

楼主(2015-01-09):
1.Inspire1(下文将以I-1表示)目前的三种频率版本在国内销售的都哪些?日本版的是否可出货国内?
2.目前看到很多该机图传的稳定性很一般,日本版的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3.I-1的日版所有频率都是9**?

网友A:
仅主从控之间通讯才用900M或5.8G,主控作为代理与飞行器双向通讯,所以所需功率极小,记得是从控与主控不超过50米通讯范围

图传都是2.4G频段,无论什么版本,从控和主控应该都是直接接收2.4G数字信号下来解码输出的

网友B:
日版的频率和国内的GSM通信频率重叠,周围有基站基本就挂了;而且日版出现在国内的几率几乎没有
另外日版的发射功率也比非日版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日版的频率和国内的GSM通信频率重叠,周围有基站基本就挂了;而且日版出现在国内的几率几乎没有
另外日版 ...

不重叠,在CDMA和GSM频段之间的夹缝里,只可惜902-928频段在国内不分给民用,不过,实际上大家也都在用,大疆900M电台还1W功率10公里半径呢,好环境加高增益天线据说覆盖64公里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主从控之间通讯才用900M或5.8G,主控作为代理与飞行器双向通讯,所以所需功率极小,记得是从控与主控不超 ...

果真招来了大神 哈哈 原来只是主控从控之间的通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叠,在CDMA和GSM频段之间的夹缝里,只可惜902-928频段在国内不分给民用,不过,实际上大家也都在用, ...

恩 我们这里一个广播级图传的生产商也是用的这个频段 我们目前测试最远27公里画面无损耗(肉眼观察)再远没试过,因为飞机没电掉在那了……

网友:
居然还有日版。。。

网友:
人手一台大机子啊

网友:
照片好帅

网友:
专业团队艺术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