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怎么练,练到什么程度,请魔友老前辈们能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5-01-09):
小弟新手一枚 第一次发帖好激动,本人刚触魔  还不会飞,没有真飞机 (有个派诺特的2代飞行器不知道算不算),前几天买了个天地飞07遥控器  在模拟器上各种练  刚开始频繁炸鸡,搞得信心都没了,有的时候感觉模拟器好假,随便一碰俩翅膀什么的都掉下来了,真飞机怎么能这么不结实 哈哈,题外话。不过现在可以在天上飞好一会而不炸  很有成就感,会降落了,可就是还是不会定点降落,比如说我从这跑道右手边飞出去,让飞机绕一圈在左手边的跑道降落不会,都降到跑道以外了。现在想问我用凤凰模拟器5.0需要定心练什么步骤?比如 首先练起飞 练到什么程度(最好有图片或者视频),练熟了之后练平飞,转弯什么的(从简到易)练到什么程度可以进行下一个,我以后打算先在模拟器上练熟练了,然后买带叶桨的飞机,熟悉之后升级为涵道机,涵道机玩成熟了之后准备一步到位玩涡喷的,因为很喜欢涡喷的声音 感觉很享受,如果以后有时间准备玩多轴比如highone,搞航拍。请各位魔友老前辈们能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飞涵道机至少要练上一个月的模拟才行,并且赶最难的飞机练。在模拟器上飞不好,飞真机只有一个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涵道机至少要练上一个月的模拟才行,并且赶最难的飞机练。在模拟器上飞不好,飞真机只有一个字:炸。

恩  这个我知道 所以说我想先练基本功 练扎实了 在飞真机  连飞机肯定先是由易到难  我在模拟器上试过 确实涵道的比旋桨的难多了  涡喷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降落是最难的·必须练好降落才能飞真机

网友C:
练固定翼能做到两点最基本的,就可以上真机了。第一、时时刻刻都是你在控制着它,而不是它带着你跑。第二、平平稳稳的降落下来。这看似简单的两点,真不是容易做到的。

网友:
固定翼。随便选一架带轮子的,不要是那种战斗机种的练就是啦。什么赛纳斯啊。之类的。然后模拟器调整风力。3-4级。模拟。飞行。
都完成了起降。开始尝试飞远点。就是到那种你几乎看不清姿态的位置飞行。基本有OK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是最难的·必须练好降落才能飞真机

恩  对  我也想到了  不然光会飞不会降落怎么能行?等着他炸机降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固定翼能做到两点最基本的,就可以上真机了。第一、时时刻刻都是你在控制着它,而不是它带着你跑。第二、 ...

嗯嗯嗯 对  我现在就有点属于他带着我跑的感觉 听说 真正比赛的时候 必须站在那 只有头可移动  身子不能像个陀螺一样围着他转  而且不能大于120度还是180度来着 因为超过这个范围飞机就飞到你的背面了,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定点降落 有什么窍门没有 就是我说的从跑道左手飞,右手降落到跑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嗯 对  我现在就有点属于他带着我跑的感觉 听说 真正比赛的时候 必须站在那 只有头可移动  身子不能 ...

实在没有什么诀窍,只有坚持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有什么诀窍,只有坚持练习。

那好吧 我勤学苦练  哈哈 还是要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吧 我勤学苦练  哈哈 还是要感谢您

模拟器主要还是练习的下意识反应,这样飞真机时就不会临时判断出现失误而炸机了。所以只有通过多飞、多练才能实现。

网友:
模拟器肯定不炸了 真机不一定不炸 但会大大减少真机炸的几率 模拟器练的是神经的条件反射反射 和演示进阶动作 相当于排练节目

网友D:
说说俺的看法(针对刚入门的):
第一步是可以做到在天上“乱飞”而不坠机,只要不打错舵就行;   第二步是可以做到控制飞机在自己面前一定范围内“乱飞”,避免飞到身后或是飞得太高太远;   第三步是可以做到飞水平直线以及不掉高度转弯,这两点是基本功,真想飞好也不容易;   第四步是练习降落,前期只要平稳着落就行,后期练习降到跑道上,避免接地弹跳现象;   接下来就是不断巩固,并可以考虑飞真机了。
多说一句,关于降到跑道上:飞机离自己较远、较高时,可以以自己为目标,正对着自己进入着陆航线,(假设你就站在跑道边上)从而保证基本上不会偏离跑道;当飞到离跑道较近、较低时,轻打副翼或方向舵,将飞机修正到跑道方向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俺的看法(针对刚入门的):
第一步是可以做到在天上“乱飞”而不坠机,只要不打错舵就行;   第二步 ...

感谢 对我很有用  我现在可以在天上虽然是乱飞 但是可以控制好 不掉高度不变水平姿态的转弯,可以降落,但是就是不是能在跑道上  差不多都在不远处 或者稍远处  练得能降落到跑到上的都是起飞升空后到一定高度直接转弯  降落

网友:
差不多都在不远处 或者稍远处  练得能降落到跑到上的都是起飞升空后到一定高度直接转弯  降落

还是多练练就好啦。
可以练一下着陆航线:在飞机通场时收油门,适当降低高度和速度,让飞机从跑道正上方飞过(不落地),从而模拟降落的过程。一开始可以预留的高度高一些(但速度仍需减下来),逐步降低通场的高度,最终练到通场高度极低时,少拉点杆,飞机就平稳接地了。

网友:
多练模拟就行了,在模拟上降落10次,10次都能安全降落就可以飞真机了,你看我自己做的机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拿到模拟器不能“乱飞”,否则练坏手,练习固定翼先得练习航线,绕着指定路线上空飞行(一般是椭圆形),然后接着是练习起飞降落,当然在练习起飞降落之前先试试低空的直线降落航线,然后慢慢的练习。经过反复练习很快就脱离炸机的噩梦。

网友:
练习模拟器得刻苦的,我练习了3个月了,先练习的4轴,4轴太好练习了,没有什么意思。然后练习的直升机,这个比较难,按照老钱教程练习了一个多月了,才到航线这一关,更别说正飞八字和倒飞八字了,但是现在反过来再飞4轴,那简直就是个耍耍,没有难道的。后来咨询高手,让把模拟器的飞机全部都飞过来再上真机,这样很难炸鸡,想炸鸡都费事的。自己的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继续练习吧,呵呵,很枯燥的。

网友(2015-02-10):
都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练吧 我也是刚买的天7  在家练模拟呢

网友:
在模拟器环境下要把飞机改重50%难飞,还要能在5级风里安全降落就好

网友E:
飞固定翼有没有教程之类的,例如直升机的老钱教程就挺好,固定翼有没有这样的教程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固定翼有没有教程之类的,例如直升机的老钱教程就挺好,固定翼有没有这样的教程呀。

戴氏宝典,本版精华贴

网友:
我觉得模拟器练的会降落,并且能把飞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飞,就可以上真机了。真机和模拟器有很多不同的,模拟器练的再熟,飞真机也可能炸机。模拟器要和真机结合起来练才好。楼主现在可以上真飞机了,飞真飞机比模拟器好玩多了,技术都是在炸机中成长的,这过程不可能不炸机。新手第一台飞机最好是腰推式的飞机,这个不容易炸坏桨。

网友:
与楼主一起学习。刚练了三天的凤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戴氏宝典,本版精华贴

为什么搜索不到呢,百度上没有呀,能否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都想直接入手真机了,看到你这么一说,还得从模拟器开始啊。

网友:
残年兄:

建议你现在先放下模拟器。
   (1)  买一套EPP背推好小子(耐炸高翼机)在外场练飞。
+(2)  再买一套V911(耐炸直升机)在室内玩。不用买太多配件,多备数块电便行。

长期只飞模拟器你会渐生厌倦。用便宜好飞又耐炸的飞机来体验航模。
那令你紧张心跳、继而兴奋的感受.............

祝你成功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搜索不到呢,百度上没有呀,能否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就在论坛搜“戴氏“

网友(2015-06-30):
看来控制飞机确实是很难得。没有一定功夫轻易別飞真机,炸机是很悲惨的。

网友:
准备练凤凰呢!

网友:
坚持练吧,我练了2个月的模拟器,才上的真机。联系先用塞斯纳,联系顺时针矩形,逆时针矩形,8字航线,低空通场,再练降落,这些过程要求严格的不掉高度,求稳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每天至少一小时模拟器,练3D

网友(2015-08-25):
不要小巧模拟器,以后炸鸡炸的让你后悔!

网友:
模拟了一个星期装了一架苏27,到现在还不敢试飞,现在还在模拟当中、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怎样才能进步呢?
还有怎么熟悉模拟器

网友:
多在模拟器上练习

网友G(2015-09-26):
各路高手云集,新手表示学习了,打算中秋节赶早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