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或用过西湖ZXJ7016钻铣床的朋友

楼主(2015-01-09):
请教西湖ZXJ7016说明书上说的主轴行程115MM,但实际刻度盘上好像只有80MM,是不是他的真正主轴行程只有80MM,另外西湖ZXJ7016的钻夹头是不是也是通过拉杆螺纹连接到一起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主轴行程问题已解决确实是115MM,用尺子量的只不过一圈的刻度为80MM,行程够长厚度100MM的木方完全可以轻松打孔

网友A:
铣床的肯定是拉杆拉紧的,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的肯定是拉杆拉紧的,不用怀疑
我想知道是用钻夹头是否跟铣夹头一样也是拉杆拉紧的

网友B(2015-02-11):
钻夹头不是,西甲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