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3A机电改油 并非散架神组合!简单教程来了

楼主(2015-01-09):
材料:
1,三叶15级引擎
2. 180CC油箱
3.特价135那种EPO,F3A机
还有其它不多说了 上图

楼主:
对了 三叶的引擎倒过来装时 排汽管的回压管位置刚好朝下 所以我自己是在底部重新开口攻丝的 原来的口用一只螺丝锁上就好了  如果不改口 那回压管就会有引擎排出的一些垃圾入到油箱的 总的来说 飞机改装是很简单 基本不用怎么变 只是引擎排汽管的回压嘴位置要改一下

网友:
我一直飞95元的F3A

网友:
经验之谈啊,电改油也行。

网友A:
很沧桑的机子,腐蚀ep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沧桑的机子,腐蚀epo吗?

飞机 原来是电动的  已经飞了一段时间  再改油的  改油后 清油总不干净  粘了油渍  机机已经半年有多了 还没有见到腐蚀现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 三叶的引擎倒过来装时 排汽管的回压管位置刚好朝下 所以我自己是在底部重新开口攻丝的 原来的口用一只 ...

这是95元那种飞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95元那种飞机不????

应该差不多的 虽然不知道构造如果,只要机身和机头比较扎实一点 实心泡沫部分较多一点 这样的抗震效果更好

网友C:
发动机为什么倒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为什么倒着装?

因为 如果想把飞机的机头罩装上的话 必须倒着装 还有就是倒着装 拉力线与原来电机的拉力线是一样的,处于飞机的中心线,这样 做起特技飞行时 会与电机一样好飞,如果正装,先不说难装头罩,拉力线就难控制了,装好拉力线 但引擎就高高凸起了,对飞机的飞行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 如果想把飞机的机头罩装上的话 必须倒着装 还有就是倒着装 拉力线与原来电机的拉力线是一样的,处于 ...

哦,倒装就怕吸入沙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倒装就怕吸入沙粒。。

有这个可能  但起落架于后面 应该没那么容易入的

网友:
用三叶21级发动机可否?手头上只有21级的,比15级的可能重2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