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VC管 油固调试架 15到 40级 的确好使

楼主(2015-01-09):
管一条 较厚一点的PVC 水管  如果15到40级通用的话用一条4米管就基本够用了

弯头 N只 三通N只 自己数

有些部分粘死 有几处是活动 可以现场拆装 看虽然简单 但还是要花些时间的 成本30多

很牢固 比买的那些棉板要好用多了

有模友如果需要 我可以帮忙切

网友:
抢个沙发 好手艺啊

网友A:
飞机不重吧?直接放地上不就好了?

网友:
好有创意啊,制作简单,实用性强。

网友:
群里的 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重吧?直接放地上不就好了?

呵呵 哥们 不是重量问题 油机与电机不一样 需要调试的 在地下不行地  当然可以把架子一起放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哥们 不是重量问题 油机与电机不一样 需要调试的 在地下不行地  当然可以把架子一起放地下 ...

懂了

网友B:
你这架子光是弯头就用了16个,三通8个,按照市场价,你这几个弯头已经50+了,管子还没算,大飞机还不敢放上去,要么架子塌了,要么把飞机垫出不可修复的印子。

精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架子光是弯头就用了16个,三通8个,按照市场价,你这几个弯头已经50+了,管子还没算,大飞机还不敢放上 ...

其實你的報價水份很多。彎頭沒這麼貴。哈哈。有空去五金店走一趟。你會有驚喜。

网友:
接触飞机部分 可以加上空调机上常用的泡沫管 我不知道官称怎么说 一般卖制冷的都有 就不会压到飞机了

网友C:
我是做装修的,一般的这种管子可以用pvc20的穿线管来做,(不需要用pvc下水管,自然也就更用不上ppr管子了,)然后要牢固的话在来一瓶pvc胶水就够了,一个架子的成本在十块钱左右吧

网友:
自然需要保护飞机的涂装的话可以在两侧穿上保温套,(ppr水管的)黑色的,很软,很实用

网友D:
嘻嘻!!!这种架子 我做过一个  现在还在用!!!  成本很便宜的   关键是动手能力   做这个东东 花了一个晚上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嘻嘻!!!这种架子 我做过一个  现在还在用!!!  成本很便宜的   关键是动手能力   做这个东东 花了一个 ...

恩 好用 耐用 是必须的!! 说实话 真是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架子光是弯头就用了16个,三通8个,按照市场价,你这几个弯头已经50+了,管子还没算,大飞机还不敢放上 ...

这管五金店弯头平均1元一只 管是10元 成本就30多 至于受力部分 没有实际数据 只靠实物手压判断,安全范围 可拆设计正面受力10KG绝对可以的 侧面受力也差不多 如果PVC胶粘死设计,侧可靠力度可以翻一倍。所以15至40级的飞机来说 小菜一碟  大飞机 建议粘死或者穿孔锁死就好了  呵呵 飞机怕压 就更简单 事在人为罢了  楼有有哥们已经提出  切一断空调制冷管保护套   这一下子变成了一只上等调机架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装修的,一般的这种管子可以用pvc20的穿线管来做,(不需要用pvc下水管,自然也就更用不上ppr管子了 ...

穿线管做15到25级的 是绝对没问题的了  成本也可以省一半差不多 呵呵 果然是装修的 够熟识它的强度  PPR管是实在没有必要 粘合太麻烦,如果不是做气压力管就根本不会用它,PVC下水管的强度和耐用 虽然价格高一些 但长远之计 这是很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