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100S(尾无刷电机 尾电机座 大桨 电池 脚架 大齿盘裂缸等)

楼主(2015-01-09):
号久没上来混鸟

最近手潮 入100S 又被毒害一次

这小鸡动力震汗!!!当然喽,尾电机竟然从电机座出轨号生猛

上图那面标为正面,下图那面标为反面

从反面插线开绕,沿着磁槽用0.18漆包线顺时针绕19匝,然后逆时针走线跳2槽接着绕……(每组绕3个槽位中间空2槽)

绕完3组后把头或尾接起来,另外头或尾接到尾无刷的3根接线上

尾电机延长固定柱有个小孔可用于紧固电机,原厂怎么不用   骗钱发奖金

尾电机座用烙铁整个半圈的孔,用手钻在合适位置钻个小洞,看图

尾电机插入电机座对准电机座上刚打的小孔,用华02S电机固定螺丝轻松拧入

嘛嘛,在野不用担心电鸡出轨了

网友:
算是无刷电机重新绕线吗?怎么说得神呼呼的,做啥事也不交待清楚。

网友A:
我的100S 也是 尾电机 飞脱了,结果是 尾电机的接线齐根断了,发回厂家言齐根断了没法焊好,报废了。不知楼主有没办法可以整好。

网友B:
还是质量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0S 也是 尾电机 飞脱了,结果是 尾电机的接线齐根断了,发回厂家言齐根断了没法焊好,报废了。不知楼 ...

自己DIY,最经济 方法都已共享,无秘密

当然喽 确实有需要 可以满足

考虑清楚:来去快递费自理,小尾无刷电机手工重绕费用:18元 (有需要,站内PM,淘宝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质量问题呗?

吃远那款尾无刷小电机蛮不错滴   只是电机黑色延长柱固定孔位忘记锁螺丝啦 还有玩家都太暴力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远那款尾无刷小电机蛮不错滴   只是电机黑色延长柱固定孔位忘记锁螺丝啦  还有玩家 ...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吃远那款尾无刷小电机蛮不错滴   只是电机黑色延长柱固定孔位忘记锁螺丝啦  还有玩家 ...

确实是这样,尾电机已经开好了螺丝孔,但是电机座却不弄螺丝紧固电机,只能说驰远是存心的。当然,100s算是目前最好的小鸡了,厂家花些小心思赚配件钱也有道理。

所以,买到100s第一时间应该
1) diy螺丝孔紧固尾电机
2) 空心尾管换成3x3的实心房管,尾电机线走外面
这样弄了,炸鸡尾部不会再有损失,其他配件的炸鸡成本相对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尾电机已经开好了螺丝孔,但是电机座却不弄螺丝紧固电机,只能说驰远是存心的。当然,100s算 ...

朋友好!很久不见啦,见笑见笑 调机时不小心动了油门,本能滴按下熄火,原厂控那边的开关却是3D 晕菜

2S双无刷小鸡做到100S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啦 虽然有些小问题还是要给吃远点个赞

楼主:
不用等原厂改进大桨,图片中这些大桨 做好平衡 都能用于100S

最耐摔的大桨:6050 EP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好!很久不见啦,见笑见笑  调机时不小心动了油门,本能滴按下熄火,原厂控那边的开关却是 ...

原廠控若為H6可拆開左右換一下就好, 目前看到的資料是線剛好夠長...  : )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postcount=17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等原厂改进大桨,图片中这些大桨 做好平衡 都能用于100S

网友E:
听到好多人电机飞出来
我也下手了

刨去部分外壳,手工开孔定位,上电钻,看见有铝丝出来即可。
上钉子,为了防止钉子飞出,外面加一点502

网友:
造福大众,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刨去部分外壳,手工开孔定位,上电钻,看见有铝丝出来即可。
上钉子,为了防止钉子飞出,外面加一点502

打洞,钉子,号浮夸 原厂尾电机延长柱小螺丝孔 + 华电机固定螺丝,强度足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廠控若為H6可拆開左右換一下就好, 目前看到的資料是線剛好夠長...  : )
http://www.rcgroups.com/for ...

3Q,到手后试机没付款不方便改控,已加延长线改了

楼主:
  补张机机图

BL脚架 45C 300MAH BL锂电 兼容100S原厂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