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做了个TM2214电机测试,哪位也换了进来交流下

楼主(2015-01-09):
刚才去测试了下电机。感觉一般啊 水平飞行速度13~15米每秒 重量是1327克 我原厂电机也飞这个速度,没啥优势
上升速度一般 声音轻了点 下降速度是5.9米每秒 下降速度最快是7米每秒不过刹车可以刹住
现在最郁闷的就是 本来原厂配置的1305克的载重用5400电池飞15分钟稳稳的 现在换了TM2214后1327克只能飞9分钟~差这么远啊?什么情况难道2214比原厂电机还费电

2块5400电池 做了2种桨测试
1:9450桨5400电池1327克12.5V飞到10.7下来飞了8分钟不到,下来后电机有点点温度 手摸上去有感觉 水平速度13~15米每秒(持续飞行10秒全速可以达到15)
2:9443桨同样配置 12.5V飞到10.7下来用了9分钟不到,下来后手摸感觉不到温度,水平速度11~13米每秒(持续10秒后达到15米)

最后在去找了块新买的5400电池测试10.7下来飞了8分钟  这里我们用3架1代精灵原厂电机试了这3块5400电池都能飞15分以上

TM2214电机飞行爬高中 IOSD显示掉压很快
总结了下~性能上有所增加,但是看到有TM2214的悬停时间测试视频上看2214时间明显比原厂电机时间长 但是今天测试下来差太多了

电机是3.0的 看到网上有视频测试的是2.0版本的 不知道和版本有啥关系 还有就是精灵1或者2代换2214电机要设置哪里参数

楼主:
下午气温在12度左右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
还真有人相信T-motor是效率神器啊? 反正我测出来Tmotor电机加上他们自己家的那个碳纤桨比大疆的2212+9443还要差很多。

网友:
看来效率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本来区别就不大,电机还重几十克,这电机你要上4s电才能感觉出和2212的区别

网友:
速度是限制了,手动飞快

网友:
垃圾电池!换了等于没换,我用9450全重,5400的电池都飞12-3分钟

网友A:
为啥我的v+就明显提高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v+就明显提高了几分钟

是不是和电调有关系

网友:
从掉电压比较快这一因素来看,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可以加我QQ号:591308912 交流,加QQ请注明下:精灵交流

网友B:
我用1.0版的TM2214 全机1320g 飞行17分钟 电池到25% 我是换载精灵2上....供参考

网友:
关注~~~~~~~~~~~~这么贵的电机~~~~~~~~~

网友:
看看充进电量相同吗

网友:
力量有了當然耗電!個人感覺很正常
這樣測試是不準確的,最準確的因該是掛電流表測試!功率電流

网友:
我現在vision改裝的1380g, 5200李德改裝電池,12分鍾,10.7v降落,你的這麼輕時間確短不知道是不是電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0版的TM2214 全机1320g 飞行17分钟 电池到25% 我是换载精灵2上....供参考

1.0版本的可以用自紧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版本的可以用自紧桨吗?

可以 要磨合下

网友C:
2213挂三轴微单的飘过

网友D:
查看2214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3挂三轴微单的飘过
请问 用的什么电池在飞 2213用上去电压掉的快吗

楼主:
2214 我朋友用手动模式飞可以发挥最大速度 确实很强 GPS模式受飞控限制了
但是2214换上之后电压掉的太快了 1327克精灵原厂2200电池只能飞2分多钟 其他牌子电池也一样,12.5V全速拉升到50米电压就掉到11.2

网友C:
4S5800,10分钟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