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425电装的问题,玩过的进

楼主(2015-01-09):
型号关键词,我自己搜。谢谢

网友:
425单向有bug,飞之前请确认拥有各种姿态都ok的熄火降落技能

网友:
飞机还是买新不买旧,除非是收藏。

网友A:
这个飞机还能买到新的么?2手也不好掏。
电装简单,飞越或者花牌1100kv的电机便宜够用,好赢铂金60A电调,飞越GY650有副翼陀(福特吧高压gy520也不错,夸克的也好,三种我都用过竟然飞越的效果最好),舵机最好用中号舵机,重量轻,原厂带mini舵机转接板的,可以选kst515或者亚拓的515m稍微好一点了,恒吉的725可以(我在用飞航线),尾巴用亚拓的525m。安装标准舵机的话,我原来在用,感觉太重了。但是标准舵机便宜,你的要求用银燕的标准舵机就行,不要用金属壳的标准舵机,对于500的飞机实在是太重太浪费了。

网友B:
lz不要买,我的425切3D单项轴承打滑,瞬间无动力,托人把单向轴淬火,只能温柔飞一飞
不过飞机飞着确实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要买,我的425切3D单项轴承打滑,瞬间无动力,托人把单向轴淬火,只能温柔飞一飞
不过飞机飞着确实安 ...

是普遍的bug还是要看人品?上了雷虎单向轴承油会改善?发现泰世总是在一个小零件出问题,所以最后还是买了亚拓70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还能买到新的么?2手也不好掏。
电装简单,飞越或者花牌1100kv的电机便宜够用,好赢铂金60A电 ...

哈模有卖的。空机。

陀螺,我用过quark不错,现在手头有个亚拓790也甚好。

jr539做斜盘不知效果怎样?锁尾我有颗kst515闲着。我打算那这配置练习点f3c的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模有卖的。空机。

陀螺,我用过quark不错,现在手头有个亚拓790也甚好。

这不是都有数了么,就这样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普遍的bug还是要看人品?上了雷虎单向轴承油会改善?发现泰世总是在一个小零件出问题,所以最后还是买 ...

不飞暴力3d没事,单项是因为暴力3d反复切换螺距导致单项过热失效,有定速的话单向的负荷也会小,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飞暴力3d没事,单项是因为暴力3d反复切换螺距导致单项过热失效,有定速的话单向的负荷也会小,也没啥问 ...

嗯,谢谢前辈哈

网友:
楼主还要么 我前一段时间装了一台 没飞过 99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普遍的bug还是要看人品?上了雷虎单向轴承油会改善?发现泰世总是在一个小零件出问题,所以最后还是买 ...

普遍问题

网友C:
425飞机很不错,也飞过很久,装过3-4到是没有遇到过单项轴承问题,quark陀螺好用设置简单
425我用的80a电调,2600电池,还是非常暴力的
jr 539还是别用了,差点就用1210吧 1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飞机很不错,也飞过很久,装过3-4到是没有遇到过单项轴承问题,quark陀螺好用设置简单
425我用的80a电 ...

很感谢。

我目前打算用花牌3028 1600kv电机   好盈v3 100a

锁尾用kst515加亚拓gp790  主要是斜盘不知道用哪款?望能推荐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

我目前打算用花牌3028 1600kv电机   好盈v3 100a

MKS1210呗,便宜好用。

楼主:
感谢楼上

字数

网友D:
电机用飞越120元1700KV的,舵机用3003即可
jr539也可以,但是现在假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用飞越120元1700KV的,舵机用3003即可
jr539也可以,但是现在假的太多

朋友也有推荐539 和飞越电机。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