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线突然起火

楼主(2015-01-09):
凤凰35A电调,之前用得好好的,今天插上电池,接电池那头的两根线就起火了,什么原因?

网友:
很可能是插头有短路现象,检查是不是焊点太近,热缩管破损,造成的。

网友A:
进沙子或者碳粉了么  我之前一个edge50就是这么烧的 一插电直接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沙子或者碳粉了么  我之前一个edge50就是这么烧的 一插电直接打火了

就是那天炸土里了

网友:
就是短路了!

网友:
朋友买过两个,都是莫名其妙插电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