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机身晃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1-09):
新装的富丽450,因为以为第一次飞的时候K8抽了炸机了,回去后把所有轴全都换了个新的。才装完机第一次飞的时候就有晃动,后来换完轴后飞还是有晃动。用的是天7,锁尾舵机是KST515,斜盘是银燕09MD。求老鸟告诉下这个晃动是什么原因,是斜盘舵机的问题还是什么,因为一推油门晃的更厉害,总感觉这么晃着晃着还要炸鸡。。。。纯新手之前没有接触过模型总过没飞过几块电池飞的不稳请见谅。。。。http://www.tudou.com/v/d0AtMfWUgo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转速太低 油门曲线往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 油门曲线往上调

调成什么样啊,我油门曲线就是一条斜线上去的

网友:
有点像感度高了

网友B:
降低螺距曲线或增加油门曲线

网友:
按照楼上的调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螺距曲线或增加油门曲线

是把它设置成一条向左上方凸的弧线吗?我现在是一条斜直线

网友C:
这是我以前最早最难解决的问题了,其实要让他飞起来 不抖也简单,你买个电子螺距尺,没这个玩意,你要花不少冤枉钱。,去看看小罗航模的电子螺距尺怎么用,只要横轴主轴  不是弯的,0螺距的时候(就是油门杆在百分之50的位置也就是中间位置) 电子螺距尺显示是0  就OK,正螺距是13左右(就是油门百分百的时候 )  负螺距 (就是油门最低位置) 电子螺距尺必须显示为-13左右   切记,如果你螺距高了 比如 油门百分百的时候 螺距尺 量出来是 +15或+16  那肯定飞不起来!因为你油门在百分之60-70的时候  电机转速根本没法承载+12左右的螺距  机子自然发抖(也就是飞不起来)
修飞机 这玩意 其实也简单,*(我是指的让他飞起来)至于精度调很好,我就是个菜鸟了。你试试我的方法吧   反正机子修多了 很多地方自然也懂了
你炸机之前油门曲线 根本没动过, 而且又能飞,怎么可能是 曲线问题,你按照我说的做,除非你大桨有问题,(飞不起来你尽管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最早最难解决的问题了,其实要让他飞起来 不抖也简单,你买个电子螺距尺,没这个玩意,你要花不 ...

我是之前第一次装机飞的时候就这样晃,那次炸了之后桨和轴全换新的了。我用的是电子的,0螺距是对的,正负是-11.5和+12.1,这个再怎么微调我就不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之前第一次装机飞的时候就这样晃,那次炸了之后桨和轴全换新的了。我用的是电子的,0螺距是对的,正 ...

就是调不到很精确的+-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调不到很精确的+-12。。。

那你检查你旋翼头没?是不是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检查你旋翼头没?是不是弯了,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还不是太会调这个上次元旦首飞还是家电帮我调的,我自己那时候调的那叫个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检查你旋翼头没?是不是弯了,

后天试试调下油门曲线看看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稍微减小螺距,检查主轴直不直,检查斜盘舵机是否有力!~

网友:
跟油门曲线没丁点关系哦, 油门曲线只是油门 ,电机转速,发抖是另外回事了  调 再好 还是一样,只要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是1条斜线(↗)就行了的 歪那么一点无所谓   不然你就换个旋翼头   直接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成什么样啊,我油门曲线就是一条斜线上去的

调成一个拱形

网友(2015-11-21):
点头就是转速不够

网友:
银燕当斜盘舵机用了感觉怎么样?尾舵机比斜盘好太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 油门曲线往上调

转速要调多高?

网友E:
检出各轴有没有弯,旋翼头虚位,主轴穿过两个主轴座是不是顺畅,大桨做一下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转速要调多高?
你还可以这样 螺距曲线往下调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搜了很多帖子,问了很多高人,自己摸索总结下来,不是单独油门曲线的原因,也不是单独螺距曲线的原因,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匹配的原因!一句话,相应的油门马达转速无法支撑相应的螺距带来的负荷,直机就会上下晃动!明白这个原理后,我把油门曲线调整在螺距曲线上方,确保推油门的时候,任何点位,油门点都大于螺距点位,这样的抖动现象就消失了,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如果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G:
这种问题不当面调试很难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