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忙下列个配置,H4机架和达亚DAYA 550

楼主(2015-01-09):
菜鸟刚玩4轴,前段时间F450穿越桥洞时掉水里了,
现在想换个外观玩下,初步想的是
H4的机架或
达亚DAYA 550的机架,想用来FPV
请老鸟人帮忙列个配置,最好时间飞的能长点,

网友A:
我有个daya 550目前挂狗航拍用,配置供你参考:
机架 daya 550 沉金上板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马达 恒力 4228 kv690 13寸桨
飞控 naza lite + gps
云台 三轴狗台
接收 华科尔10通(配上脚架、云台,现在就剩一个通道了。。。)
osd 穷人n2
录像 鹰眼1+
图传 600mw + 蘑菇头
脚架 飞越680 电动收放电池 4s 5500 (满载续航大概十五分钟吧,没仔细测过)
此外还用到了几颗1000uf的滤波电容,dc降压模块等零散配件

网友B:
楼上有达亚了,我给你些H4的,4822或者x4110s上14桨,稳定有了,续航也有了,乐天40a电调,飞控千元左右很多,随便选(p2,minix,naza,s4,大飞鲨都行,开源就apm)两轴云台就行ps:H4脚架不能改收放式,三轴多余。山狗鹰眼真狗,看你经济能力自己选,遥控器估计你之前有,就不推荐了,图穿600mw就行,配好天线一公里绝对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daya 550目前挂狗航拍用,配置供你参考:
机架 daya 550 沉金上板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关键是daya能装上飞越的电动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daya能装上飞越的电动架吗

两个收放脚架就100来G 太沉了,给你个H4 配置
4108 580KV 1455桨
4S 1W电池
飞越狗台
  5.8G 600MW图传
  要是喜欢鼓捣就上PIX 不推荐apm。我现在就是apm感觉APM马上要淘汰的节奏了,3.2的固件都到APM的极限了, 不想鼓捣就上V2 近距离玩玩就上S4 V2 ,P2不推荐、
1455桨一定要D桨型、续航在25分钟以上,稳定性也比15桨好的多、抗风,续航都有了,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daya 550目前挂狗航拍用,配置供你参考:
机架 daya 550 沉金上板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我也是用的daya550,脚架太矮,云台都触地了,你怎么用收放脚架的?

网友:
为何不搞张图片出来看看也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daya能装上飞越的电动架吗

完全没问题,需要自己打眼,之前给你看的轻量脚架强度不好,我单独发了帖子,欢迎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收放脚架就100来G 太沉了,给你个H4 配置
4108 580KV 1455桨
4S 1W电池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用过一阵轻量化碳杆脚架,也得80g左右,强度差,断过多次,而且航拍经常会拍到脚架,换了收放估计重30g,但是划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的daya550,脚架太矮,云台都触地了,你怎么用收放脚架的?

我先后试过atg塑料脚架,轻量碳纤脚架,都需要改孔,最后为了航拍和强度换了电动收放,仅供参考,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需要自己打眼,之前给你看的轻量脚架强度不好,我单独发了帖子,欢迎围观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B:
如果对脚架的重量这么苛求的话,可以借鉴一下阿诺的,他的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脚架的重量这么苛求的话,可以借鉴一下阿诺的,他的轻

阿诺那个35G*4 也不轻啊,飞越的那个小型脚架才不懂80G一个、感觉更靠谱、

网友F:
我的配置:
机架 daya 550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电机 3508 kv700
浆   APC  1147
飞控 naza  V2+ gps
云台 两轴狗台
录像 黑狗4
电池  狮子4S  1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需要自己打眼,之前给你看的轻量脚架强度不好,我单独发了帖子,欢迎围观

飞机稳定的话我倒觉得不装脚架飞比较好,手持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机稳定的话我倒觉得不装脚架飞比较好,手持起飞,手接降落

哈哈,我怕被毁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怕被毁容

胆小,飞机降落时定点,用手抓了熄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daya 550目前挂狗航拍用,配置供你参考:
机架 daya 550 沉金上板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naza会不会有炸鸡危险,我也准备装这个机架,很纠结飞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达亚了,我给你些H4的,4822或者x4110s上14桨,稳定有了,续航也有了,乐天40a电调,飞控千元左右很 ...

你好,您说的这些飞控里那几个最稳定呢?本地模友推荐naza的,但是我害怕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好,您说的这些飞控里那几个最稳定呢?本地模友推荐naza的,但是我害怕炸鸡

商品控就大飞鲨或者minix吧,某酱最近骂的太多,p2还要再等等看。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商品控就大飞鲨或者minix吧,某酱最近骂的太多,p2还要再等等看。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零度s4v2如何呢?大飞鲨好像用的人很少,minix在xa区好多人说还没飞就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零度s4v2如何呢?大飞鲨好像用的人很少,minix在xa区好多人说还没飞就返厂了

好是好,关键是没有osd呀。副厂的osd用着又不放心

网友:
LZ的DAYA550有前调试挂杆,没有不要再装收放起落架了!!
我的用了X宝的猛禽550折叠机架,3508/KV700的电机,APM飞控,1147浆,4S/5000电全重(加电池,加2轴云台,加SJ4000,200MW图传,数传)2.35kg
续航15分50秒 下来3.6V BB响

楼主:
谢谢各位相助,我打算用DAYA550的机架,因为越看越喜欢那个脚架,不只能飞,还很酷

机架 daya 550
电调 好盈铂金 40a(差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
马达  朗宇的
13寸桨用个碳纤的吧 效率高点感觉
飞控 minix
云台 两轴的狗台就好呵呵
接收 就天7的吧
osd 飞控上有带
录像 先买个便宜的摄像头用下 因为中档价位的,感觉一般 特别是高空时
图传 600mw + 蘑菇头 大家都说这个好用,那我也用这样试试 原先还想用鹰眼一体机 的FPV
电池 4s 5500

总之,烧钱啦,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不然我还真不懂怎么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配置:
机架 daya 550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你这套下来一共多少钱?

网友:
X宝上有个 450的H4 折叠机架,, 这个比較适合穿越吧......大H4是680的.......

网友:
我也想求一个配置

网友(2015-02-28):
这个机架航拍果冻吗,H4有些人说难免果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相助,我打算用DAYA550的机架,因为越看越喜欢那个脚架,不只能飞,还很酷

机架 daya 550

建议你摄像头就买个狗吧。别买便宜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