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WKM惨炸,紧急求助,附照片和记录

楼主(2015-01-09):
紧急求助,S900+WKM+6S 16000电池,起飞重量6.5公斤,官方推荐感度,飞了十几个架次一直正常,直到今天上午:
上午按航线飞行,一切正常,飞行结束返航,降落过程是离地十几米的样子,飞机开始抽风,自己翻转、再很平稳悬停,再翻,再稳...趁没翻稳定的时候手控降落下来。

回来检查各项参数,发现电压突降以为是电池原因,下午换新电池,减轻重量后重试,出现类似问题并且惨炸:
手控起飞,悬停在十几米地方测试,前二三十秒正常,以为抽风毛病好了,刚庆幸的时候,又开始翻了,并且这次翻过来后没再能调整过来脸朝地跌下来了,损失惨重。

100%不是干扰问题,第一次在郊区很远地方,周边没不良信号,在那里飞过数十次正常;下午是在另一个地方,距离上午四十多公里。附部分参数图和炸鸡图。

6个电机输出

6个电机输出

BEC和CAN电压

BEC和CAN电压

主电压

主电压

姿态数据

姿态数据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bnpQvAv   飞行记录数据,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上午已把飞行记录发dji技术支持邮箱,没见反馈

网友:
楼主节哀,有数据看分析结果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哎。DJI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人省点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午已把飞行记录发dji技术支持邮箱,没见反馈

干嘛不换零度搞一呢,

网友:
6.5公斤也能翻?动力不一般呀,有视频就精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换零度搞一呢,

零度真有那么好吗?有没有人用零度炸鸡的?我也正在想是不是要脱离dji了,最近极翼也卖得不错,零度也是大品牌,还有就是大家说得最多的apm,纠结中

网友C:
日志看过了,地磁在安全范围内。。。其他几个电压参数也没发现问题,就是气压计高度在炸鸡前后没怎么变化,诡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志看过了,地磁在安全范围内。。。其他几个电压参数也没发现问题,诡异了。

谢谢,奇怪就是自己稳定能飞一会,没任何前兆就自己搞特技飞行。检查了各种接线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换零度搞一呢,

买了套双子星了,用从控在小机架上试过了,非常稳定;S900装好一套零度的还没来得及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志看过了,地磁在安全范围内。。。其他几个电压参数也没发现问题,就是气压计高度在炸鸡前后没怎么变化, ...

飞的很矮也就十几米,会不会气压体现不出来?

网友D:
楼主一定要节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定要节哀啊。。。。。。

关键是给朋友装的,前面那么多天测试正常,今天是朋友开车上千公里过来取机机,现场演示的时候就出现这情况,郁闷程度别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零度真有那么好吗?有没有人用零度炸鸡的?我也正在想是不是要脱离dji了,最近极翼也卖得不错,零度也是 ...

零度高一,炸过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有炸锅的但是几率可能小点。
apm是开源的没有安全包张
p2飞控,是新出来不久的飞控,

零度马上就要出来新产品套机了,估计在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套双子星了,用从控在小机架上试过了,非常稳定;S900装好一套零度的还没来得及测试呢。

dji的浆的震动很大,s900还有脚垫呢,首先解决浆的平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度高一,炸过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有炸锅的但是几率可能小点。
apm是开源的没有安全包张
p2飞控,是新出 ...

dji的占有率高,我们听到的都是dji炸鸡,很少听到零度炸鸡的消息,有没有人用过或听到过炸鸡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的占有率高,我们听到的都是dji炸鸡,很少听到零度炸鸡的消息,有没有人用过或听到过炸鸡的呀?

有事有吧,几率估计很低呢,我现在还不知道,零度的也有炸的,都是其他的地方出的问题,
零度的套机,我现在看来没有人打算想出高一套机了。

网友:
损失真心不小!幸好没挂云台!不然!!!楼主节哀!我以前是疆丝的!如今已然变成了零丝了

网友E:
我反正不知道零度的人有多少, 一个月前我还是小白,考虑第一架飞机买大疆还是零度,  然后放弃inspire1选择了高一,    两个隔 壁论坛的格调看来零度炸鸡少也不是因为用户少吧?    零度也不是没问题, 只是问题一般不会飞的时候出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dji的占有率高,我们听到的都是dji炸鸡,很少听到零度炸鸡的消息,有没有人用过或听到过炸鸡的呀?

双子星也有炸的,不过什么原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子星也有炸的,不过什么原因不知道

那也是一样吧,应该没有一个飞控可以保证安全的吧

楼主:
难道是传说中的自激?感觉不应该啊,以前风大点的时候都没出现过,今天几乎是一点风没有。

网友:
炸炸更健康 收报废件联系我

网友:
自激还是翻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反正不知道零度的人有多少, 一个月前我还是小白,考虑第一架飞机买大疆还是零度,  然后放弃inspire1选择了 ...

一般零度有问题他是不会让你飞起来的。我用过很多飞控
NAZA全系列 WKM SX YSX6 YSX4 双子星高一
安全上双子星是最高的,哪怕只用双子星的主控单独飞

我这边有个飞场有问题,边上有个电信塔。在那边我NAZA炸过一次。开始不知道原因 后来又去那边飞。才发现在那个地方。DJI的飞空死活都校不了罗盘的回到家校一次就成了。在那只能拔掉GPS才能飞
但是零度的机子在那校准没一点问题。飞行也非常稳定。各种失控关控都没问题。下完雨地上有泥找了个工地上的木板。也就比飞机脚架宽一点点吧。能失控返航到这个板上。非常准。

楼主:
确定是翻滚,自激的话不会一下子来那么一下并且自己还能稳下来

网友G:
什么飞控?是否给imu升级变成金属?是否单独做减震套件了?

网友H:
用inspire1吧楼主,画质好,便携,飞控也是A2升级版本,据说抗干扰加强而且流水线的产品性能稳定,最重要还是便携,感觉未来都是这个便携的趋势了,大机极可能被取代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飞控?是否给imu升级变成金属?是否单独做减震套件了?

WKM飞控,IMU按DJI官方推荐的S900方式安装的,没自己增加额外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inspire1吧楼主,画质好,便携,飞控也是A2升级版本,据说抗干扰加强而且流水线的产品性能稳定,最重要还 ...

预定了到现在还没到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的占有率高,我们听到的都是dji炸鸡,很少听到零度炸鸡的消息,有没有人用过或听到过炸鸡的呀?

本人就是一个用零度炸鸡的,X4

网友G:
引用 楼主:
WKM飞控,IMU按DJI官方推荐的S900方式安装的,没自己增加额外的保护

那就正常了,必须升级金属IMU否则炸j几率很高。
s900震动比较大,
炸j可能时震动过大导致飞控运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正常了,必须升级金属IMU否则炸j几率很高。
s900震动比较大,
炸j可能时震动过大导致飞控运算错误 ...

谢谢,请问怎么升级升金属呢,用A2的IMU?  之前装了A2全套,后因为不能导出飞行POS数据换回WK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