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模友说电池标称电池容量是单个电芯的,求真相

楼主(2015-01-09):
如题,看到贴吧里有模友说电池标称电池容量是单个电芯的,另一个说自己不清楚,但感觉是整个的,从充电时间和充电器上显示充入电量上看是整个的。个人感觉也应该是整个的吧,手机1A的电源适配器充1200毫安时左右的电池也要两小时左右,我用b6设置1A充3s2200的电池,具体时间没注意过,印象里差不多也两三个小时吧,不然是单个电芯2200那要充好久吧……
求真正确切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怎么说呢!严格意义上应该还是得说单片容量,但是并联后电压上去了,容量没变,总瓦时加大

网友B:
串联后电压升高,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譬如你的3S2200mah的电池就是3片2200mah3.7V的电芯串联而成,电压是串联之前的3倍即11.1V,容量依然是2200mah。明白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严格意义上应该还是得说单片容量,但是并联后电压上去了,容量没变,总瓦时加大

是串联后电压升高,不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后电压升高,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譬如你的3S2200mah的电池就是3片2200mah3.7V的电芯串 ...

正确!

网友C:
没错,是单个电芯

网友D:
没规定平台电压啊
用W·h瓦时表示容量比mAh毫安时科学的多
一般可以认为串联电压升高mAh数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网友:
充电时间跟容量没关系
跟充电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后电压升高,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譬如你的3S2200mah的电池就是3片2200mah3.7V的电芯串 ...

明白了,谢谢!请问下,这么说同容量的3s和4s电池差别只在电压了?相同配置(电机电调支持4s供电)的情况下3s和4s续航一样吗?s数对航模的影响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单个电芯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规定平台电压啊
用W·h瓦时表示容量比mAh毫安时科学的多
一般可以认为串联电压升高mAh数不变。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下,这么说同容量的3s和4s电池差别只在电压了?相同配置(电机电调支持4s供电)的情况 ...

电池的重量不同  在相同配置下 和相同飞行高度 速度的状况下飞行时间有所延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下,这么说同容量的3s和4s电池差别只在电压了?相同配置(电机电调支持4s供电)的情况 ...

4S比3S多了一片电芯,电压高了3.7V,重量也更重。配置一样即:相同电机相同KV值相同的桨,此时4S比3S电池电压高,输出电流也会增大(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的话),总的来说全油门时输出功率增大,推力增加,此时续航肯定会缩短而且这时候你的电机电调有可能烧掉。如果是相同电机相同的桨,但是KV值不一样,而输出功率一样,即推力一样,那么此时全油门电流减小,续航时间增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下,这么说同容量的3s和4s电池差别只在电压了?相同配置(电机电调支持4s供电)的情况 ...

S 不同重量不同 对固定翼来说 破坏了平衡

网友F:
是单片电芯的,别忘了你用的是平衡充,3片电芯一起充的,还有你充电电流太小了,1C起码要的,小电流容易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串联后电压升高,不是并联

笔误,呵呵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mah表示电池容量,表示储存电荷数量的多少。Wh表示电能量,表示储存(或释放)电能量的多少。就像水库用多少立方米表示储水量的多少,用Wh(或KWh、MWh)表示这些水冲出来能转变为多少电能。水库的发电能力不仅与水库储量有关还与水垻高度有关。电池释放电能的多少不仅与容量有关还与电压有关。

网友G:
呃,看看体积也能想出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比3S多了一片电芯,电压高了3.7V,重量也更重。配置一样即:相同电机相同KV值相同的桨,此时4S比3S电池 ...

这么说电池的续航能力主要看放电电流是吗?因为无刷电机转速是和电压有关,相同转速阻值一定,但是电压升高了,所以根据欧姆定律电流减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 不同重量不同 对固定翼来说 破坏了平衡

谢谢!不过固定翼调整下电池位置保持重心一致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比3S多了一片电芯,电压高了3.7V,重量也更重。配置一样即:相同电机相同KV值相同的桨,此时4S比3S电池 ...

电机kv值我只是知道决定每升高一v提升多少转数,电机要适配合适的桨,小kv扭力大配大桨,大kv扭力小配小桨。全油门的时候kv大小与电池电压有什么关系呢?全油门的时候esc是输出最大电压吗?电池电压越高全油门转速越快,这时候如果是一样的桨的话,本来kv值大的电机就带不动桨,好像说这样容易烧电调啊,电流不是应该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看看体积也能想出答案吧

多一块电芯自然大一点啊……而且c数越高体积越大嘛。另外充电时间不说,充电器显示充入电量也放在哪,确实不好说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单片电芯的,别忘了你用的是平衡充,3片电芯一起充的,还有你充电电流太小了,1C起码要的,小电流容易过 ...

请教下1C是几安培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kv值我只是知道决定每升高一v提升多少转数,电机要适配合适的桨,小kv扭力大配大桨,大kv扭力小配小 ...

看你的问题我头疼。。。你还是慢慢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1C是几安培呢?谢谢

这是根据容量来的。C是放电倍率,就是放电时间比1小时快多少倍,所以与电流转换公式为:I=电池容量/(1h/xC),简化就是I=电池容量*xC。比如常用的2200mAh,I=2200mA*1C=2.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单片电芯的,别忘了你用的是平衡充,3片电芯一起充的,还有你充电电流太小了,1C起码要的,小电流容易过 ...

确定吗?都是说电流往小了设好,大部分标称可以5c充电,但最好别超过1c的,第一看说至少要1c的。而且充电到后面都是恒压涓流充电,电流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问题我头疼。。。你还是慢慢潜水吧

哈哈,问题多,想明白原理。还是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根据容量来的。C是放电倍率,就是放电时间比1小时快多少倍,所以与电流转换公式为:I=电池容量/(1h/ ...

多谢指教,就是说3S,2200,25C的电池,应该以不低于2.2A的电流充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指教,就是说3S,2200,25C的电池,应该以不低于2.2A的电流充电是吧?

我是从没听说过电流还要最低限制的,从以前没玩航模研究手机锂电开始,都是说小电流充电比大电流好。手机锂电以前是说不超过0.5c充电的,电流越小,对电池伤害小,发热小,电极老化慢,同时虚电更少。航模电池因为电芯不同,而且飞航模电池一般容量大,充电又不愿意等,很多都是标称可以5c充电的。但是之前不少前辈都说1c充电最好,因为很多都是虚标,加上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最好别超过1c。不过看那些帖子时间都比较早,现在电池工艺越来越好了,电流大一点也没事,但是没听说过电流小了会过充的问题的……锂电充电过程是这样的,开始阶段是恒流充电,就是我们设置的充电电流,电流一般比较大,这样充电比较快,到百分之90开始恒压充电,这个电压就是电池满电电压,对应航模电池就是4.2乘以s数,因为锂电合理存放电压区间是3.7~4.2。这时候电流比较小,充电比较慢,但是可以充的更满一点,虚电不会太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从没听说过电流还要最低限制的,从以前没玩航模研究手机锂电开始,都是说小电流充电比大电流好。手机 ...

那我还是愿意等滴。。。学校的课在下午,2200一上午怎么都充得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还是愿意等滴。。。学校的课在下午,2200一上午怎么都充得满的。

也不用设太低,2200我一般设1.6a充电,标称5c充电的也不会太差。主要我用的是山寨b6,设大了不是很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都是说电流往小了设好,大部分标称可以5c充电,但最好别超过1c的,第一看说至少要1c的。而且充电 ...

最后的涓流充电是对的,那是为了平衡充电,但是对于锂电池最大的敌人是过放和过充,都能够破坏电池的内部结构,虽然随着工艺的提高电池过充的容错提高,但是电池过充的伤害还是很大的。而且对于动力锂电池电池内部的聚合物是很活跃的,完全不用担心大电流充电电池会受不了,你放电的时候都10多C呢。小电流充电反而会使电池的容量(暂时)减小,出现所谓的小休眠,放电能力会下降,但是对于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释放不出电池的最完美的性能而已,(其实也是微乎其微,不用纠结)。对于电池的充放电,最好的方式是飞前充,充完马上飞。你不要想你的小电流保养能延长电池多少个循环,就算是延长了,这块电池到最后被你延长的几个循环也是很孬的,根本放不出他的性能,只能当当充电宝而已。

网友:
不仅是单片的,而且是所有电芯中最差劲的那一片的。

但是“标称”嘛... 目前18650电芯的标称容量已经过万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串联后电压升高,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譬如你的3S2200mah的电池就是3片2200mah3.7V的电芯串 ...

谢谢了,我也刚好理解,就像是3.7v 5000mh的电池并联3块就是3.7V15000mh 就是说理论下可以在3.7V下放15AH电一个小时, 而把3块3.7V5000mh的电池串联,电压升高,理论下就相当于可以11.1V下放5A电放一小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谢谢了,我也刚好理解,就像是3.7v 5000mh的电池并联3块就是3.7V15000mh 就是说理论下可以在3.7V下放15AH ...

对头,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电池标称3.7V但实际上是从充满的4.2V一直下降的,电压并不恒定。另外,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关系不能用欧姆定律来算,欧姆定律是用在纯电阻电路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头,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电池标称3.7V但实际上是从充满的4.2V一直下降的,电压并不恒定。另外,电机的 ...

那些定律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下而来定的,就是说,那个定律只能用来参考而实际的还是要根据自己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比3S多了一片电芯,电压高了3.7V,重量也更重。配置一样即:相同电机相同KV值相同的桨,此时4S比3S电池 ...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理解了,续航时间想达到最佳首先要了解电机所配的桨能够达到的效率有多少,每个不同的KV值的电机配不同桨的拉力效率都不一样,所以说所要配的电池也不一样,有可能同样的电机同样的机架同样容量的电池有着很不一样的续航时间,这也就出来了同样的配置,为什么人家能够飞30分钟而有些只能飞20分钟。配配置还真是一门学问,看来还是细心才能出真知,在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些定律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前提下而来定的,就是说,那个定律只能用来参考而实际的还是要根据自己情况而定 ...

理论确实要考虑现实情况,但在这里我是说,要算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比较复杂,除了电阻还有反电动势,而欧姆定律只适用于纯电阻的电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