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1-09):
D7e刷12通道固件、2个三段开关、破解功率加7105、24L01高频头:到手飞伟力977舵机不回中(左右舵机一上一下)。
说明:2个977机用2个原厂控交叉飞、开控舵机都回中,用D7e刷机控2台977舵机都不能回中,固件版本401的。

求助老鸟们帮帮我,怎么解决?

网友:
D7e--------12通道?

楼主:
刷固件刷成12通道的

网友:
PPM理论上只支持8-9通道,一个编码周期正常只能支持这么多通道,所以10通道以上都是特殊(压缩脉宽)格式,你刷12通道后编码和接收不同步结果是舵机不回中。

网友A:
另外用华的10通道的接收机试试,不然飞977要刷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用华的10通道的接收机试试,不然飞977要刷7通道。

谢谢指导,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