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摸友们好!新手 第一次上油机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5-01-09):
请老鸟 指教!心血来潮 上了一架 油机 安装油机基本完工!遇到难题   就是 《 要了个 舵机分电板 不知道怎样安装 链接 》说明书看不懂!请老鸟 哥哥们 指教《 能在图上给标记一下 》不胜感谢!  谢谢 摸友们!!!

网友:
哇哦    好酷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啊 看着接收机像天七啊 你这发动机不行 网上的MT42吧  那发动机是渣渣 舵机用的什么的? 新手还玩汽油机。。好危险。。

网友:
不敢玩油的,空中熄火的可能太大了。

网友:
空中停车就滑行迫降憋

网友:
看这飞机也不大么,怎么会用的到分电板,是哪位大神出的主意

网友:
额!新手玩油机比较危险啊!

网友:
不要用这个发动机  分电板也不需要

网友B:
楼主在逗大家开心
首先呢,这个机型怪怪的,说是新手,这防火板就不是新的
其次呢,新手汽油机啊,不会先甲醇15级起步么,为啥楼主没这么做呢

其实楼主是在炫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逗大家开心
首先呢,这个机型怪怪的,说是新手,这防火板就不是新的
其次呢,新手汽油机啊,不会先 ...

这个机型是cap232,楼主这架应该是康克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逗大家开心
首先呢,这个机型怪怪的,说是新手,这防火板就不是新的
其次呢,新手汽油机啊,不会先 ...

呵呵!不是炫耀 确实是新手   此机 已装机 半年有余   一直到现在 此发动机是便宜货一直在手里反复拆卸没上过天 在本地有几位摸友 都没玩过油机 你一句我一句的 没了主心骨 自己用AB胶做的防火墙加强看着像旧的!《  这位摸友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我们一起交流 多提建议 》谢谢!!

网友:
50cc以下的油机不用分电板.哦也是油机入门的.飞电动的不懂油机的爽.只会大惊小怪

网友:
用分电板有什么不好的?
极力推荐,我还想给15级的做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啊 看着接收机像天七啊 你这发动机不行 网上的MT42吧  那发动机是渣渣 舵机用的什么的? 新手 ...

MT42 发动机是渣渣  这话如何说起   我也刚收了台在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炫耀 确实是新手   此机 已装机 半年有余   一直到现在 此发动机是便宜货一直在手里反复拆卸没 ...

话说 楼主,这防火板是不是少了一面强度要小点咧,看看能不能在把周边连接处用 树脂或是 白胶 强化一下好点   , 30CC的飞机 还用不上分电板  我的就没用 飞得上好的

网友:
分电板的确用不上,直连接收就行。接收机最好使用9通的,这样可以方便扩展。尽量把接收电和CDI供电区分开,最好使用5V稳压模块,电源可以使用2-3S锂电。要加装CDI远程熄火开关,或单独加装一只舵机,用来控制CDI。防火板加固可以使用树脂加纤维布的方式,但要在发动机安装框架内部直角部位做加固。还有,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并将关闭发动机电源设入进去。油机不同于电动,危险系数更高,操作时尽量远离人群,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我是新手玩的油机,说说我的经历,装好就没上过天,飞一次炸一次心灰意冷玩电动的了,练习好了在拿起玩吧。

网友:
发动机支柱后面那个黑色的是减震胶垫吗?如果是的,赶紧拆下来扔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