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 1高度?

楼主(2015-01-09):
inspire 1最高只能飞500米?那到绝对高度上千米的山上怎么玩?

网友:
相对起飞的地面高度500米

网友:
应该能飞的。

网友A:
这个高度是指返航点和飞行器的相对高度,不是海拔高度也不是离地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度是指返航点和飞行器的相对高度,不是海拔高度也不是离地高度

那还行吧,不过觉得这个高度限制还是有点不爽,你在山腰飞,都有可能飞不过山顶。

网友B:
你飞那么高干嘛,500够高了。
再取大景也没必要去1000米高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那么高干嘛,500够高了。
再取大景也没必要去1000米高空

inspire 1比精灵大好多,飞行性能也很出众,只允许飞500米高有点可惜了。

网友:
悟一般还是给专业团队用的吧,玩家大疆精灵2V+就够了,干嘛买一个飞行时间差不多,专业性强的悟。

网友:
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山上飞过好几次了,好玩。我也没搞航拍,自己玩玩而已。inspire 1比精灵大好多,飞行性能也很出众,只 ...

一天始爽的时候,只嫌它不够高呢,一次把不住,后悔了就。
稳重的飞,多从拍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也玩也学,不要在“哇,好高”中,迷失自己

网友:
200米就够高了

网友D:
勾选免责以后,不是可以更高吗?

网友:
干嘛呀,作死呀这东西是给你做专业航拍的,不是玩穿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勾选免责以后,不是可以更高吗?

是吗?你确定???我不是土壕,现在还没买,不知道。

网友:
提这种问题的兄弟,都是作死的节奏啊

正常来说飞200米高就已经超视距了,飞过500米,突然失控了,你到哪里找去?砸到人又怎么办呢?哈哈。

网友E(2015-03-08):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度是指返航点和飞行器的相对高度,不是海拔高度也不是离地高度

这个可以确定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500米重新设置返航点就可以再上5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确定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500米重新设置返航点就可以再上500米?

不是的,准确的说 是指起飞点 与飞机的高度

网友:
我还从没超过200米过,有惧高症!

网友:
如果你把悟买来只是用于玩,一个要么你选错了,一个要么你是土豪,悟作为专业航拍,其实不需要太高的高度,太高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