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100S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09):
刚入手一架100S,今天飞一电下来测电压3.2V的一片,3.3V的一片,我靠,再飞这电池就挂掉了,这小机没有电压保护的吗?另小舵量尾巴不怎么动,我用的D7E,看了下陀螺感度,普通模式是70,就往下降,直到降到30,感觉有点锁不住,就调到35,现在尾巴比较听话,你们陀螺感度都调的多少啊?请教啊

网友:
飞机一般不设置电压保护!不然飞着飞着掉下来岂不是很惨。自己估摸着时间飞,不放心弄个bb响!
尾巴好像要调曲线!有教程贴!搜一下

网友:
100s的陀螺仪感度是写死的, 不需要在控里设置, 设置了也没有用。

网友:
977经常飞到保护电压3.2v,两块电池都是50次左右,没感觉性能下降。
3.3v问题不大,2.8v就不得了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今天调了尾巴也就是方向的曲线,调到负70相当灵活,操控感很好,发现太灵活了,后来把它调到负5了,感觉很不错

网友:
自己估算时间也可以在控上设置个倒计时提醒,飞机自己不会提醒你的。飞的爽就来段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
你确定你入手的是 100S 吗? 100S配的电池是2S 7.4v吧,能飞到3.2v吗?  我的每次飞到低于6.0V 时便会下坠,飞不起了。还是在控里设置倒计时提醒为妙。

网友:
楼上这位我就要说你了 楼主明明说的是单片3.2 你不知道2s是两个1s连在一起的哇  楼主意思是电池有压差  其实差0.1没撒关系的

网友A:
100S飞机和电池都自带低电压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S飞机和电池都自带低电压保护的。

没电压保护,手上这台旋停到主板闪灯下来(当然:降了油门与螺距 大概9分钟左右) 其中一片2.9V 另一片3V 比LZ惨

你们呐 花嗑耳小鸡带电压保护 叫喊着飞行时间短 … 并电阻或取电阻改 … 这是病得治

网友:
卡好时间就好、感觉没力就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电压保护,手上这台旋停到主板闪灯下来(当然:降了油门与螺距 大概9分钟左右) 其中一片2.9 ...

灯闪动力下降就要马上下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