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剪型臂推杆改换富丽金属臂!出现新情况,求解!

楼主(2015-01-09):
X3原厂的剪型臂推杆设计有点坑,受力强度太弱,跟风改换了富丽的金属臂(如图)
配件一回来更换上去,刚好能装上,不过感觉球头扣有点小紧(450机用的球头扣貌似跟X3不算是能通用的有点小)!电机线没连接的情况通电,问题来了,打舵机,上下左右乱摇,他妹的,,,这个时候主轴该然转动了,虽然转的行程不大,最大的时候,尾桨能转上1.5圈,神马情况,正常么,能飞么,还会爽炸么?我的机机离开地面2次,不到5分钟,,,2次都可以说是秒炸了,菜鸟求解答,,,,

楼主:
上图是借用的,,,有图,自己就懒得从拍了!求解答

网友A:
额。我强烈建议你换回去。虽然你说的坑。我也炸断过一次。不过比起换了出问题。我觉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强烈建议你换回去。虽然你说的坑。我也炸断过一次。不过比起换了出问题。我觉得。。还是。。。

这个结局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别炸,比什么都强。X3的性能足以满足不会因为性能炸鸡了。

网友:
表示同情呀

楼主:
检查过了,主轴没弯曲!十字盘等级,都没问题,滑滑的,就是螺丝有些小松,上紧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没有过不去的坎。

网友:
正常,我的也是,动斜盘的时候主轴会转

网友B:
你把舵机连杆都断开,自己要十字盘看看顺滑否。不顺滑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网友:
如果只是打斜盘舵机,主轴动的话,可以放心飞!但是你说的上下左右乱摇,不懂是什么意思,最好来个视频

网友:
这现象和你换的摇臂没关系!完全可以使!你找别的问题吧!
球头扣紧可以用球头刀扩一下!

网友:
推荐吧原装摇臂的螺纹部分削掉 然后打孔攻丝     强度绝对够了

网友C:
都说过了,换这个摇臂是一样用的,你乱打摇杆,让十字盘乱转,鱼眼轴承只要有一点点不顺滑就会带动主轴转动,SF臂的功能就是限制大桨夹是和十字盘一起转动的,
放心飞吧
450的这种SF臂基本是炸不坏的
X3的这个设计是比较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过了,换这个摇臂是一样用的,你乱打摇杆,让十字盘乱转,鱼眼轴承只要有一点点不顺滑就会带动主轴转动 ...

知道了,亲,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