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问题!!

楼主(2015-01-09):
新人请教,入门飞亚拓150和250还有450L哪个更适合新手飞啊

楼主:
等着淘宝买飞机呢,有前辈指点指点撒

网友A:
先上个小6通吧,然后250,450都可以,直接上大机成本太高,150是个坑,不要入

网友B:
有钱任性 450L 150 250都是高手去折腾的。 首飞前一定多练习模拟器,有老手带最好了;

网友B:
建议450L。 450L后面应该是句号的,忘记打了、。

网友C:
450一样的学 就是成本高

楼主:
直接先上个250套机怎么样,好飞吗,稳不稳,小小炸炸成本高不

网友D:
mini cp 加DEVO10 入门首选~

网友E:
250要比450难飞,动作太贼,新手不容易掌握,个儿小,不容易观察姿态。450大小比较合适,而且普及程度高,各路配件齐全也便宜。新手不要着急上实机,先把原理和注意事项搞懂,再练练模拟器,首飞实机注意安全

网友F:
别信什么小六通,那些都是土豪的玩物折腾不死你。。。直接450或者450L

楼主:
好的,知道怎么弄了,谢谢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