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里面有没有F22板机啊

楼主(2015-01-09):
我想飞F22板机,但是得先练练模拟器,我的电脑里装的是凤凰模拟器,我在里面找不到F22腰推的板机,也不好练习,各位凤凰模拟器的飞友们,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凤凰模拟器里面有飞翼,用它来练,都是混控。原理差不多,就算不是可以找板机练习。我个人感觉,不代表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里面有飞翼,用它来练,都是混控。原理差不多,就算不是可以找板机练习。我个人感觉,不代表大家 ...

改天用混控,拿飞翼来练练,但是我感觉飞翼有点太灵活了,遥控器一点,动作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天用混控,拿飞翼来练练,但是我感觉飞翼有点太灵活了,遥控器一点,动作很大

飞真机的话,把舵量调到50%。如果不合适就按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真机的话,把舵量调到50%。如果不合适就按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

这还得拿模拟器练,用那个摔了飞机不心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得拿模拟器练,用那个摔了飞机不心疼啊

如果你是想飞F22板机。又有点基础,就直接上真机。反正F22板机成本又不高,摔了又换。我们这的新手一直这么做的。都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想飞F22板机。又有点基础,就直接上真机。反正F22板机成本又不高,摔了又换。我们这的新手一 ...

先用飞翼代替,练练手,反正我家附近的飞场还没找到,边找边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