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FPV老鸟帮忙看看还要买什么

楼主(2015-01-09):
配置清单
1.一个鹰眼带接收的屏幕
2.2000的发射
3.高清摄像头一个
准备上冲浪者1.4不知道怎么样
还有就是飞控不知道什么的好请教下

具体还需要买什么吗

网友:
听说果子飞控不错

网友A:
1W的发射就行,808二代高清摄像机,SONY 700线,U2S控最好再配切糕433,省空间、重量轻,效果好我认为,楼下继续。

网友B:
载机建议天行者2014或大胖子,比较成熟,人现在用的也多

网友:
飞翼也不错,省电啊

网友C:
选的这几个配件都不错,以后你可能需要录像的摄像机,可以考虑鹰眼1+
飞控 u2s apm性价比都不错。其他就是死贵。能力都差不多

你可能还需要增程

网友A:
选这么大功率的图传,看来是想远航的节奏,你更有可能需要AAT,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上大胖子加果子飞控AAT全套来的舒服,另外433增程和平板是必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的发射就行,808二代高清摄像机,SONY 700线,U2S控最好再配切糕433,省空间、重量轻,效果好我认为,楼 ...

我的控是天7能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机建议天行者2014或大胖子,比较成熟,人现在用的也多

主要是刚入门打算便宜点以后升级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的这几个配件都不错,以后你可能需要录像的摄像机,可以考虑鹰眼1+
飞控 u2s apm性价比都不错。其他就是 ...

增程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这么大功率的图传,看来是想远航的节奏,你更有可能需要AAT,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上大胖子加果子飞控AAT全 ...

我选这么大的主要是为了稳定而已。具体哪好暂时还不清楚。现在就不知道飞控买什么,还有就是控是天7大概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的发射就行,808二代高清摄像机,SONY 700线,U2S控最好再配切糕433,省空间、重量轻,效果好我认为,楼 ...

对了非凡f2是u2s吗

网友:
必须U2S,因为F2是破解U2S固件的,什么含义你懂的,跟不上升级,而价钱只差好象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这么大的主要是为了稳定而已。具体哪好暂时还不清楚。现在就不知道飞控买什么,还有就是控是天7大概 ...

2W的劝你别入,因为虚标厉害,干扰太大,发热量大还费电,1W奥姆威就行,轻量级就U2S,重量级计划将来飞几十公里就果子或AKBIRD,再加上平板AAT,而载机用冲浪者就有点小了,现在流行用大、小胖,而果子功能挺全还能与它的AAT很好配合,天7、天8安全也就1公里之内,虽然有人说飞了2 3公里,但主要还得看环境,安全的话加一个切糕433近距远距都搞定,因为失控最可怕了。

网友A:
再就是要是用飞控,遥控器最好有二段开关和两个三段开关,用于模式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刚入门打算便宜点以后升级再说

恩,真得仔细做计划,这样子以后逐步升级不浪费现有的投资。

网友A:
U2S与切糕,同一家产品,配合度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就是要是用飞控,遥控器最好有二段开关和两个三段开关,用于模式切换的。

f2不是u2s。 在淘宝没收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f2不是u2s。 在淘宝没收到

有的,找U2S或U3飞控,有MD电子工作室(开发者店),还有蚂蚁商城,航模新意等,4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S与切糕,同一家产品,配合度不用说了。

对了切糕433就是个接收机吧。 比如我用的是天地飞控只把接收机替换成433就可以了吧。原来的天地飞接收机就不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找U2S或U3飞控,有MD电子工作室(开发者店),还有蚂蚁商城,航模新意等,420元。

好的谢谢。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真心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切糕433就是个接收机吧。 比如我用的是天地飞控只把接收机替换成433就可以了吧。原来的天地飞接收机 ...

不是,一套是一发一收,遥控器转接发射,接收机换433接收代替原来接收再对频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真心求教

这里先加个好友,以后可以用QQ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先加个好友,以后可以用QQ联系。

网友D:
2000发射是1.2G的吧,鹰眼那个一体机是5.8G的,你得有个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发射是1.2G的吧,鹰眼那个一体机是5.8G的,你得有个中转

应该没事吧

网友:
原来还需要中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