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daya550,新装了飞越收放脚架

楼主(2015-01-09):
刚看到有朋友问daya550机架的配置,自爆一下,顺便上图
机架 daya 550 沉金上板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马达 恒力 4228 kv690 13寸桨
飞控 naza lite + gps
云台 三轴狗台
接收 华科尔10通(配上脚架、云台,现在就剩一个通道了。。。)
osd 穷人n2
录像 鹰眼1+
图传 600mw + 蘑菇头
脚架 飞越680 电动收放电池 4s 5500 (满载续航大概十五分钟吧,没仔细测过)
此外还用到了几颗1000uf的滤波电容,dc降压模块等零散配件

正面:自己改的三轴狗台,挂鹰眼1+
侧面:脚架18cm高度正合适,另外图传我用碳纤板延长挂到了机架屁股位置

腹部:脚架收放机构中间正好能放下电池,还有点富裕

脚架需要自己改孔安装,随便插到接收某个通道上,指定一个两档快关即可。两个收放机构自己做y线并联在一起,记得在y线电源正负极之间并一颗大点的滤波电容,不然收放脚架到末端会有瞬间较大电流干扰。

网友A:
能多发点脚架固定细部的图吗? 用同一个机架,也想换个脚架 …

网友:
这个要顶,看样子改的不错,有没有飞行的视频?

网友:
这个一套下来多少咪咪啊?

网友:
用这种云台,收放起落架是干嘛的?

网友:
达亚的脚架挺科幻,就是没有长点的选择

网友:
有加長的.但是適用2軸雲台.3軸的沒試過

网友:
改的挺实用的,不错

网友:
还是电源单独出来供电比较好,万一堵着,影响接收机

网友B:
电调的线用什么包的

网友C:
一看就知道TCB电池。。关心续航时间、 4S配690KV带1355桨热么、

网友:
前挂式云台,没必要做收放起落架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统一回复
虽然是前挂狗台,实际航拍时,俯拍总是会带到脚架,截断脚架或者劈叉大点可以解决,但是一直没找到一个强度,美观的方案,索性上了折叠脚架,彻底解决,而且还够骚。。。
供电问题谢谢提醒,准备换成**降压模块供电模块
另外续航没仔细测过,我都是4s 35c 5500,花牌貌似比tcb略长,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TCB电池。。关心续航时间、 4S配690KV带1355桨热么、

满负载没试过,用过几天1355碳纤,那会儿还是空机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线用什么包的

3M高温电工胶布,电线用蛇皮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多发点脚架固定细部的图吗? 用同一个机架,也想换个脚架 …

电钻打孔,一边四个螺丝螺母,下板靠中间的螺丝可以借电池扎带的位置,外侧单独打两个孔

网友:
做的挺好的,顶一个

网友D:
楼主你的上盖板怎么喷的?好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上盖板怎么喷的?好漂亮啊?

10块钱一罐的手喷漆,离远点,薄薄的喷两层

网友E:
看着很工整 不错啊 就是续航短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块钱一罐的手喷漆,离远点,薄薄的喷两层

楼主你用的是不是就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不是就这种

差不多,我买的那个没有这么精致的y线,我们都没要y线,自己做了一根

网友F:
一样的机架和脚架,懒得打孔直接用的尼龙扎带固定,就是你说的那个“在y线电源正负极之间并一颗大点的滤波电容,不然收放脚架到末端会有瞬间较大电流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apm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机架和脚架,懒得打孔直接用的尼龙扎带固定,就是你说的那个“在y线电源正负极之间并一颗大点的滤波 ...

脚架舵机启动和停止瞬间电流波动较大,看你具体情况,如果单独从供电或者测试没影响可以不用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脚架舵机启动和停止瞬间电流波动较大,看你具体情况,如果单独从供电或者测试没影响可以不用电容

不知道废电调上的电容能不能用?(16V 470μF)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废电调上的电容能不能用?(16V 470μF)

可以的

网友:
直接并联就ok,不会烧了吧

网友G:
我是用40G蜗杆舵机自制的,不能设置角度,虚位大。改装成有角度后,简直像个摇架,失败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40G蜗杆舵机自制的,不能设置角度,虚位大。改装成有角度后,简直像个摇架,失败告终

...

可惜了,虚位确实烦人

网友H:
请问你这款3轴狗台会出现横滚歪头的现象吗?我转弯时会歪头,然后又慢慢自己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这款3轴狗台会出现横滚歪头的现象吗?我转弯时会歪头,然后又慢慢自己回正。

yaw轴是这样的,比转弯速度要慢,然后慢慢回正,我觉得正常,如果是即时回中不就等于没有了?

网友(2015-02-28):
LZ,这个机架是不是容易拍到桨啊????

网友:
LZ前挂式云台还改自动收放架啊??
即增加重量又起不到多大效果啊!!!

网友I:
请问滤波电容装在什么地方用,新手,也想装DAY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滤波电容装在什么地方用,新手,也想装DAYA的

滤波电容的话 主要是给5V VCC的 飞控供电电路的!!

网友J:
LZ现在测试了航时吗?请问加了收放架后航时缩了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现在测试了航时吗?请问加了收放架后航时缩了多少,谢谢!

最近忙过年,过几天去试试

网友:
求电容焊接位置。。。
我想用4215电机KV650加1238桨,应该可以吧。。。对了。4S4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