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后面锁紧装置噪音大

楼主(2015-01-10):
国良27的后面锁紧装置噪音大,一直都头痛,不管怎么调都无济于事,声音一时“屋”~~~,一时“制”~~~的,有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的0618也是这样,刀稍微钝一点,进刀快了尾部就响,昨晚拆开看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推力轴承量一下滚珠,也没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618也是这样,刀稍微钝一点,进刀快了尾部就响,昨晚拆开看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推力轴承量一下滚珠 ...

我的只要把东西夹住就响。好像是锁紧装置上的轴承安装不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只要把东西夹住就响。好像是锁紧装置上的轴承安装不平面

我今天拆开主轴,重新擦洗,又修了一下推力轴承的安装面,好多了,不大力进刀不响了。

网友A:
轴承问题,轴套不园或者损伤,推力轴承不平,是造成异响的原因。   还要检查主轴有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问题,轴套不园或者损伤,推力轴承不平,是造成异响的原因。   还要检查主轴有没有变形。

先拆了一变,把轴承清洁干净再装回去,还是响,想下轴承轴套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就拿百分表打了下主轴尾部,发现有0.03MM的跳动,现在找到问题了,可是不知道把它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