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遥控器改装俯仰控制开关

楼主(2015-01-10):
过程如下:
1、购买自回中开关一个,
2、用1组3线焊接并联遥控器内主板上俯仰电位器上,
3、开关找个合适的位置开孔安装,
4、进行遥控器和飞机调参,
效果如下:

调参截图:

遥控器校准X1

飞机选择升级版遥控,校准X1

视频展示:

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开机时镜头位置不是原来开机设置的位置,
反复调参,发现遥控设置为基础版时,飞机X1值为中值,镜头可以保持原来设置的位置

遥控设置为升级版时,飞机X1不是中值,镜头总被调整到向上或向下的极限位置。

由此推断,遥控设置为升级版时,开机X1被赋予了一个数值,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调整?

网友A:
新版遥控那个旋钮是自动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遥控那个旋钮是自动回中的

改装的这个开关也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B:
不用调整,已经改了电位器,起飞前调到合适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装的这个开关也是自动回中的

那可能没回的那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没回的那么准确

角速度的确不太好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整,已经改了电位器,起飞前调到合适位置不就行了

目前只能这样了

网友:
新版的自动回中和老版的没区别,只是多了一个自动回中,数值上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