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A系列充电器情况

楼主(2015-01-10):
目前市场上除了B6类的不能保证正常平衡充电,现在有A6  A9  和BC168,就大家充电的真实情况做一下了解,A9是可以混充的,就性能应该和A6差不多,但BC168的情况不知道和A6相比效率和质量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a6 a9  cb86 凑活用吧,不好也不坏,中规中矩,亮点在功能,保姆轮充(cb86不需要保姆)。个人觉得 bc168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鸡肋。单独的 求性能 还是icharger 106b 206b 208b之类,如果需要双路充电,icharger 308 4010,再贵的就去买嗨皮软,pl6 pl8之类吧

网友A:
A9 A6 其实就是价格方面优势很大,还有就是并充,每一块电池单独充电,可以冲的很平衡,对不同电池也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护、尤其是你有乱七八糟的电池的时候,A9比别的串冲好的多,但是并充有充电电流小的缺点,对小电池来说无所谓,但是大电池的话,1W的电池,冲起来就麻烦多了,要很长时间才充满,8A一般都开不到最大,怕平衡头受不了,我一般开到6A就足够了,冲1W电池加上平衡时间1个半小时左右,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看来A系列还是选择A9的概率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9 A6 其实就是价格方面优势很大,还有就是并充,每一块电池单独充电,可以冲的很平衡,对不同电池也可以做 ...

请问你1个半小时怎么做到的?你多大的电源?
我6S8000的电池6A电流,连平衡要100分钟。我的电源是12V400W33A的。怎么会比你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1个半小时怎么做到的?你多大的电源?
我6S8000的电池6A电流,连平衡要100分钟。我的电源是12V400 ...

如果用BC168那就会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看来A系列还是选择A9的概率大点

我建议不要买a9 ,虽然号称9a 的电流 我反正是从不敢开这么大,开5a 平衡头就烫手,或者你买个cb86也可以,免得买a6 a9 还得买保姆才能有轮流充电功能

网友:
还有个0720没说到?

网友:
bc168精度0.001很好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目前已经入手A9,电站用电动车的20AH两个铅酸电池,实际使用8A电流9S充电,电池负载不起,直接从12.8V降到11.2V,输入电源线也开始有点微微发热,6A充电正常,从12.6V降到12.3,目前还不知道双20AH(相当于40AH)可充多少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