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测试一键返航,不降落!咋回事?

楼主(2015-01-10):
今天测试 一键返航,飞机飞到初始位置上方就一直悬停着,也不降落,好几十秒了,直到BB响了,我才手动降落,咋回事?

定点,定高正常!

这个数值没动过,其他返航参数也没动过!

只试了一次,没再试~

网友:
油门位过高?

楼主:
返航时候需要油门拉低吗?  到是没注意油门,貌似在中位!

网友A:
高级参数里面有一个需要设置为0,才是返航并降落,具体哪一个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参数里面有一个需要设置为0,才是返航并降落,具体哪一个我忘了

我的参数 是0   没动过

网友:
貌似不用动油门的

楼主:
我是从定点模式  切换成返航模式的,油门一直处于中位.  是不是多试几次 会好啊?     只试了一次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油门在中位,不会降落的,我切返航时就把油门拉到最低了,返航时好象自动控制油门的,然后飞到起飞点上空悬停几秒,就开始自动降落了。第一次测试和你的一样,后来我就把油门拉下来就降落了。而且还有现象很有意思,降下来以后,它会试着再起飞几下,好象是移动几下,找到想要的位置才关闭电机的,呵呵。

网友:
功能很强大,就是不会用

网友:
一键返回真好啊,出去完成任务后就交一键返回了,省心哦

网友:
我的APM也测试了一键返航,什么都没动就妥妥的自己降落了。不过我起飞前多让它定位一会的,抽支烟抽完了再起飞。

网友:
油门高于中位就不会降落。。。。。
我飞APM都是设置失控返回。
在飞场直接关控收拾东西,
感觉好拉风。

楼主:
下午再试飞,返航成功!

网友:
降落高度设置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再试飞,返航成功!

说说,怎么弄的?为什么这次可以了?

网友:
rtl loier time 意思是 RTL的时候 定点 的时间 5000就是 5秒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怎么弄的?为什么这次可以了?

不知道,反正后来试了好多次都成功着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反正后来试了好多次都成功着陆了

油门还是在中位,没有收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还是在中位,没有收到最低?

没有收到最低,还是中位,自动降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收到最低,还是中位,自动降落的

降落之后会试图再次起飞或移动一下位置吗?

网友:
RTL_ALT_FINAL 这个参数设置为0就能够自动下降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油门在中位,不会降落的,我切返航时就把油门拉到最低了,返航时好象自动控制油门的,然后飞 ...

我也试过,不过没你说的降落后再起飞找点的啊?呵呵,我用的7n,精度还可以,大概在0.5-1m误差

网友(2015-05-09):
参数里面有返航模式高度设置,不是0当然会悬停在空中,如果把返航后高度设置为0,就会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