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伞形折叠件 各位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5-01-10):
管径20mm,梯形滑块和挡板之间有个弹簧,机臂抬直自动卡紧,卡的地方是个斜坡,保证没有虚位,没画上反角,软件计算折叠件一套50g不到

网友A:
一个折叠件就50克,6个就300克了,我的650伞形折叠机架总重才3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折叠件就50克,6个就300克了,我的650伞形折叠机架总重才300多克。

能否发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加个弹簧

你这折叠件加工成本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折叠件就50克,6个就300克了,我的650伞形折叠机架总重才300多克。

什么机架?飞客?

网友:
其实早就有了~~~架构比较复杂重量比较大~~~~~我觉得还是0度那种拆一颗横向螺丝折叠的最放简单合理了。主要是弄个容易拆的螺丝就好

网友B:
CATIA  软件用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折叠件就50克,6个就300克了,我的650伞形折叠机架总重才300多克。

什么机架?四轴伞折?求淘宝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架?四轴伞折?求淘宝关键字

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IA  软件用的不错

只会画简单的   才玩一个月不到

楼主:
已经在做样品了   主要是觉得方便些

网友:
流行自做零件了

楼主:
你的伞形折叠应该是这种吧   两个带转轴管夹   两个挡板   一个搭扣

网友:
citia软件  高手啊

楼主:
懂了  碳方管做的   机臂固定是用的六颗长螺丝拧   有点费事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