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新手入行求推荐一个性价比好一点的模拟机,对了我的光驱坏了

楼主(2015-01-10):
求推荐一个性价比好一点的模拟机,另外我的光驱坏了,但是另一台电脑是好的,凤凰可以拷贝到优盘上吗,求推荐。

网友A:
可以,我用过。我直接在网上下了个英文的,可以玩,不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过。我直接在网上下了个英文的,可以玩,不过看不懂

那遥控买哪种呢?还是只接买个一体机好,英文的估计大部分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遥控买哪种呢?还是只接买个一体机好,英文的估计大部分都看不懂

如果你玩的时间多,就买个直接插电脑上,电脑供电的那种,如果玩的少就直接买遥控器接加密狗的那种,不过前面那种类似于手柄,不是控了。后面那种要额外加电池的,而且对控的发射系统也不好,看你用那种

网友B:
遥控器我这有,模拟器可以拷在优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我这有,模拟器可以拷在优盘里!

二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