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全论坛最轻的MiniX+飞越250搭配

楼主(2015-01-10):
如图:

机架+所有设备(含Minix+OSD+GPS)=310g

再加3s 25c 1800毫安电池=451g

室内悬停,12分钟20秒,负载10.7v左右osd报警,着陆后显示空载11.1v左右。

配置:
1. 飞越250机架;
2. 好赢乐天10a亚太版电调;
3. rctimer 1806 1450kv电机
4. 6030免桨夹碳桨;
5. s.bus转pwm板,8通道的;
6. spektrum 6通道迷你兼容接收机;

7. 飞越12v直供摄像头;
8. 6g迷你图传,已拆除天线插头,天线直接焊死在电路板上。

除了GPS和飞控连接的4p线之外,全机没有用到一根minix自带的连接线,全是diy,包括电调上的信号线都拆掉重焊。

网友:
骑摩托车,肉包铁啊

网友:
这样搞法,炸鸡GPS第一个遭殃。。。

网友:
想知道飞越那个摄像头效果咋样

网友:
肉包铁,摄像头成了一次性的了

网友:
坐等GPS炸坏

网友:
这个摄像头跟我云台上的摄像头好像啊

网友:
不错,跟我的配置一样的,这个电机不错

网友:
坐等摄像头炸坏

网友:
不会吧,这么轻,这也行?我的全重都快接近700了,这特么不科学。

网友:
好霸气的样子

网友:
轻,我的570带电池

网友:
觉得有个不好得地方, GPS会不会被电机干扰,GPS离电机有些近,如果楼主测试没有问题,我也有MINIX做250的飞控!

网友:
太轻了会不那么稳的

网友:
别高兴的太早!还有比你更轻的!亲!

网友A:
451 不叫最輕.飞x240 加埋osd 連電1500都不過4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1 不叫最輕.飞x240 加埋osd 連電1500都不過400g.

是minix的三件套飞控么?

网友B:
6030桨太大,不信你试飞后看LOG吧,振动大得很......这种穿越机,不知道为什么要用4轴,跟风过后才知道,一般般!还不如250的直机来得好.........

网友C:
碳纤的碳桨压片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的碳桨压片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买的,某宝有卖的,20几块一对。

网友:
很精致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030桨太大,不信你试飞后看LOG吧,振动大得很......这种穿越机,不知道为什么要用4轴,跟风过后才知道,一般般! ...

250值机带摄像头图传穿越?你确定打到人不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值机带摄像头图传穿越?你确定打到人不疼?

是直机么?

网友:
正想玩穿越,学习。

网友:
mini能翻滚吗?现在流行翻滚的CC3D,我也跟风入了一架,SX太**稳了。飞越机架的优势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可以全部走机架带的电路版走线简洁,缺点就是炸鸡基本全部玩玩。

网友:
带录像的那种?

网友E:
gps线 那不就是 xa的线么。。。。。那么明显 还那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线 那不就是 xa的线么。。。。。那么明显 还那么长的

没说不是哇!

网友(2015-02-10):
真的好吗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收藏了,回头试着按方抓药来一台试试。。。。。

网友(2015-03-16):
我也装了一架300轴距的,用的佳迪木星3.0的机架,侧飘的厉害

网友:
我也裝了一台六軸穿越用 minix 飛控、用氣壓高速不好飛, 飛控計算錯、會直向地飛。有得調整嗎?

网友:
你好,能帮测一次你这个满油门最大拉力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