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的高频头与接收机品牌不同,可以混用么?

楼主(2015-01-10):
航模遥控的高频头与接收机品牌不同,可以混用么?
比如我遥控器上安装的高频头是日冠的, 可以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么?

网友:
不一定,很多不行,但有些行,比如橘子的高频头就能飞dms2及dmsx格式的JR,spektrum,及山寨接收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通信协议是不是一样的,就像2楼说的。虽然很多都是2.4g的,但是厂家技术和信号格式都不一样,所以不一定通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配套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配套使用

那你是那种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那种遥控器?

天九控。高频头是日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九控。高频头是日冠。

那只能用日冠,可以再买个橘子高频头,配DSM2及DSMX接收机,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用日冠,可以再买个橘子高频头,配DSM2及DSMX接收机,体验一下。

那橘子用着用啥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橘子用着用啥优势?

接收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