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问题,老版K8(第二代)低温不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0):
         去年秋天在朋友那里买的老版全新K8(第二代),做工很漂亮,装在450上面飞了几个月一直很好,一直没有炸鸡,不知道是不是近期天冷(室外温度3-8°C之间),插电后,红灯慢速一闪一闪,不自检也不启动,插拔多次电后,有一、二次启动和自检正常可以飞,换电池后也正常了,但如果停飞10分钟后再插电,又出现上述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怕!    自己判断是不是K低温情况引起的,或者是K8哪里调试不对?或与软件上面“冷启动”选项按钮没打开是不是有关?    所以发帖问一下,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有没有解决办法?新手拜谢,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冷启动后进安装点充值,然后重新设置一遍看看

网友A:
电气元件,同样一个东西,价格可是天壤之别~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继续求答中!

网友:
k的通病。。。

网友:
k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