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D10有点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5-01-10):
刚购入一个二手D10控 但是发现图上面的两个开关拨来拨去  遥控器显示屏都没显示什么图标 而其他开关拨动的话显示屏上面会有一个 e a r g下箭号图标 是不是这两个开关坏了另外D10 遥控可以回复出厂设置吗 因为前遥控主人在遥控里面存储了一些模型设置想全部删掉
新手 请各位理解 谢谢

网友A: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没反应应该没有改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没反应应该没有改输出吧。

求助步骤感谢

网友:
第二个菜单,往后翻,有个模型复位,选择全部  就行了

网友:
不是原厂程序了吧?已经是烧了开源版的程序了吧?

网友:
目测是,原厂的是不会有任何显示的,不管拨什么开关=.=所以这个通道…只是你自己没设置出来显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步骤感谢

模型菜单-模型复位-所有模型
功能菜单-舵机监视器-拨动开关看反应
ps:我的是原厂固件。另外看监视器拨那个开关没反应不一定坏了,可能没设置输出。

楼主:
怎么都没找到楼上几位说的 模型复位 所有模型

楼主:
固件版本是v1.1.2-7bd389

网友:
给我邮箱,发你说明书自己慢慢学习

楼主:
28017344@qq.com 感谢还想请问下是否可以刷回原来的固件

网友B:
说明书已经发给你。我没刷过固件,请楼下帮忙

网友:
希望楼准潜心研究一下再出来问一下,,我也是新手你的这个问题,我感觉你研究一下就明白了,具体我们没法给你回来,官方的版本应该是0.7 A 或者0.7B       但是D10是可以刷机的你说的可能是刷DEVIATION的版本,那个版本里有V1.1.2  不过这个版本是非常老的版本,你可以看一下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1.html这个帖子,这个帖子里面也有DEVIATION的官网,推荐刷SUVSUVSUV大大的版本稳定,看完这版帖子你对D10应该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已经发给你。我没刷过固件,请楼下帮忙

感谢 刚刚已经刷回了原厂固件 但是还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 右边油门回中量怎么设置成0 我是给坦克用的所以油门必须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刚刚已经刷回了原厂固件 但是还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 右边油门回中量怎么设置成0 我是给坦克用的所以 ...

把控拆开,里面一个不锈钢弹片拆了就可以了~